BH1750FVI光强传感器使用,单片机程序+电路图

楼主:
BH1750FVI光强传感器和51单片机接口的电路原理图如下: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BH1750FVI IIC测试程序
// 使用单片机STC89C51
// 晶振:11.0592M
// 显示:LCD1602
//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
//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
// 时间:2011年4月20日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 <REG51.H>
#include  <math.h>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stdio.h>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INTRINS.H>
#define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  DataPort P0         //LCD1602数据端口
sbit          SCL=P3^4;      //IIC时钟引脚定义
sbit            SDA=P3^5;      //IIC数据引脚定义
sbit      LCM_RS=P2^0;   //LCD1602命令端口
sbit      LCM_RW=P2^1;   //LCD1602命令端口
sbit      LCM_EN=P2^2;   //LCD1602命令端口

#define          SlaveAddress   0x46 //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,根据ALT 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LT 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,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
typedef   unsigned char BYTE;
typedef   unsigned short WORD;

BYTE    BUF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缓存区
uchar   ge,shi,bai,qian,wan;            //显示变量
int     dis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
void delay_nms(unsigned int k);
void InitLcd();
void Init_BH1750(void);

void WriteDataLCM(uchar dataW);
void WriteCommandLCM(uchar CMD,uchar Attribc);
void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Data);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;

void  Single_Write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//单个写入数据
uchar Single_Read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//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void  Multiple_Read_BH175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5us();
void Delay5ms();
void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void 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void BH1750_SendACK(bit ack);           //应答ACK
bit  BH1750_RecvACK();                  //读ack
void BH1750_SendByte(BYTE dat);         //IIC单个字节写
BYTE BH1750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   //IIC单个字节读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  //  数据转换出 个,十,百,千,万
{
    wan=temp_data/10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0;   //取余运算
        qian=temp_data/1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;    //取余运算
    bai=temp_data/100+0x30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;     //取余运算
    shi=temp_data/10+0x30 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;      //取余运算
    ge=temp_data+0x30;
}

//毫秒延时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_nms(unsigned int k)
{
unsigned int i,j;
for(i=0;i<k;i++)
{
for(j=0;j<121;j++)
{;}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itForEnable(void)
{
DataPort=0xff;
LCM_RS=0;LCM_RW=1;_nop_();
LCM_EN=1;_nop_();_nop_();
while(DataPort&0x80);
LCM_EN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CommandLCM(uchar CMD,uchar Attribc)
{
if(Attribc)WaitForEnable();
LCM_RS=0;LCM_RW=0;_nop_();
DataPort=CMD;_nop_();
LCM_EN=1;_nop_();_nop_();LCM_EN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DataLCM(uchar dataW)
{
WaitForEnable();
LCM_RS=1;LCM_RW=0;_nop_();
DataPort=dataW;_nop_();
LCM_EN=1;_nop_();_nop_();LCM_EN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Lcd()
{
WriteCommandLCM(0x38,1);
WriteCommandLCM(0x08,1);
WriteCommandLCM(0x01,1);
WriteCommandLCM(0x06,1);
WriteCommandLCM(0x0c,1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Data)
{
Y&=1;
X&=15;
if(Y)X|=0x40;
X|=0x80;
WriteCommandLCM(X,0);
WriteDataLCM(DDat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微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,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us()
{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毫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ms()
{
    WORD n = 560;

    while (n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起始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tart()
{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下降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停止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top()
{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上升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应答信号
入口参数:ack (0:ACK 1:NAK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endACK(bit ack)
{
    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应答信号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接收应答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BH1750_RecvACK()
{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CY = SDA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应答信号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return CY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endByte(BYTE dat)
{
    BYTE i;
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送数据口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BH1750_RecvACK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YTE BH1750_RecvByte()
{
    BYTE i;
    BYTE dat = 0;
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,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Single_Write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
{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,请参考中文pdf22页
  //  BH1750_Send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,请参考中文pdf22页
    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

//********单字节读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
uchar Single_Read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
{  uchar REG_data;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开始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REG_data=BH1750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//读出寄存器数据
        BH1750_SendACK(1);
        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return REG_data;
}
*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(void)
{   uchar i;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
         for (i=0; i<3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,存储中BUF
    {
        BUF[i] = BH1750_RecvByte();          //BUF[0]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
        if (i == 3)
        {

           BH1750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//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BH1750_SendACK(0);                //回应ACK
       }
   }

    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Delay5ms();
}

//初始化BH1750,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****
void Init_BH1750()
{
   Single_Write_BH1750(0x01);
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程序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   float temp;
   delay_nms(200);            //延时200ms
   InitLcd();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 Init_BH1750();       //初始化BH1750

  while(1)              //循环
  {

    Single_Write_BH1750(0x01);   // power on
    Single_Write_BH1750(0x10);   // H- resolution mode

     delay_nms(180);              //延时180ms

    Multiple_Read_BH1750();       //连续读出数据,存储在BUF中

    dis_data=BUF[0];
    dis_data=(dis_data<<8)+BUF[1];//合成数据

    temp=(float)dis_data/1.2;

    conversion(temp);         //计算数据和显示
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0,'L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0,'i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0,'g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0,'h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0,'t');
    DisplayOneChar(5,0,':');

    DisplayOneChar(7,0,wan); //显示数据
    DisplayOneChar(8,0,qian);
    DisplayOneChar(9,0,bai);
    DisplayOneChar(10,0,shi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0,ge);
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0,'l'); ////显示数单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4,0,'x');

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1,'x');
    DisplayOneChar(5,1,'=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9,1,'y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0,1,'=');

         if(temp>20&&temp<=40)
        {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1,'D');
       DisplayOneChar(6,1,'4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1,'3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1,'2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1,'4');
    }

    if(temp>40&&temp<=60)
        {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1,'C');
       DisplayOneChar(6,1,'8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1,'6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1,'2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1,'6');
    }

    if(temp>60&&temp<=80)
        {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1,'B');
       DisplayOneChar(6,1,'9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1,'6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1,'1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1,'4');
    }

        if(temp>80&&temp<=100)
        {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4-20):
感谢楼主,你在原理图中标注的是gy-30和TSL2561的意思是这两款光照传感器都可以完全复制使用你的这个程序对么,接口接线完全一样呗?

网友A:
还有就是,你的光强模块,和P20的插口怎么都有两个在原理图中

网友B(2018-09-25):
谢谢分享,原来需要用Keil2才能打开,终于成功打开了,编译ok,后面慢慢研究代码

网友C(2018-11-25):
void Single_Write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
这下面的程序怎么运行的,有点看不懂???
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

网友D(2019-01-07):
想要自制一个照度传感器。

网友D:
想知道如何自制一个照度传感器。

网友E(2019-03-22):
运行不了呀

网友F:
想知道采集的光强度是不是通过I2C传单片机?(小白脸)

网友G(2019-07-22):
感謝分享 好资料,51黑有你更精彩!!!

网友H(2021-05-03):
您好,我下载了你的附件,但是里面的工程文件需要用Keil那个版本来打开呢?

网友I:
只要是想看你的protel原理图,程序我可以自己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