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SL2561寄存器地址的疑问

楼主:
最近玩了下光照强度传感器TSL2561,但是看了它的手册,有个疑问,它的寄存器地址如图1所示,但是在它的例程代码里面又将地址加了0x80,如图2,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呀?

网友A(2017-08-12):
知道了,我们写的指示命令寄存器,它的格式如下图1所示,因为CMD位“Must write as 1”,故命令最高位为1,高四位其余为,而低四位又为我们的寄存器地址,故我所问的寄存器在应用时都加上了0x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