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结定时器和数码管动显的几个问题,大家来看看呗

楼主(2017-08-12):
   60S计时器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 unsigned int
sbit W = P2^7;
sbit D = P2^6;

uc leddate[]={
                0x3F,  //"0"
                0x06,  //"1"
                0x5B,  //"2"
                0x4F,  //"3"
                0x66,  //"4"
                0x6D,  //"5"
                0x7D,  //"6"
                0x07,  //"7"
                0x7F,  //"8"
                0x6F,  //"9"
                0x77,  //"A"
                0x7C,  //"B"
                0x39,  //"C"
                0x5E,  //"D"
                0x79,  //"E"
                0x71,  //"F"
                0x76,  //"H"
                0x38,  //"L"
                0x37,  //"n"
                0x3E,  //"u"
                0x73,  //"P"
                0x5C,  //"o"
                0x40,  //"-"
                0x00,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0x00  //自定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数组

void delay(ui z)
{
   ui x, y;
   for (x=z; x>0 ;x--)
      for (y=120 ; y>0 ;y--); //做120 * X循环,即延时 X 毫秒
}

void display(uc time)
{

  uc g,sh;
  g = time%10;
  sh = time/10;
  W = 1;          //打开位选,允许信号进入
  P0 = 0x7f;
  W = 0;          //锁存位选信号
  D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P0 = leddate[g];
  D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 锁存段选信号
  delay(1);

  W = 1;
  P0 = 0xbf;
  W = 0;
  D = 1;
  P0 = leddate[sh];
  D = 0;
  delay(1);
}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
void main()
{
  uc a,second=0;
  TMOD = 0x01;        //定时器0,模式1,16位定时器
  TH0=0x4b;
  TL0=0xfe;         //定时50ms
  TR0 =1;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while(1)              /*      为什么循环放在这,放在其他地方就错了?,下面的两个if 语句不是可以让计时器一直工作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假如if语句可以让定时器工作,那我把" display(second); " 死循环之后数码管却只显示 “00” */

{
   if (TF0 == 1)
    {
     TF0 =0;     //无中断时,软件清零
     TH0=0x4b;
     TL0=0xfe;
         a++;
         }
      if(a== 20)
      {
           a = 0;
           second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 (second==60)
   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   display(second);
    }
}

网友A:
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呢?还是说你已经写了我看不出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呢?还是说你已经写了我看不出来?

没有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