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多级菜单实现,可方便实现无限级菜单(um0549)

楼主(2017-08-12):
运行效果图:
选择查询项:
选择查询项并按确定键后:
此时按返回键,将会返回到第二个图片中的界面
首先定义一个菜单结构
typedef struct menu//定义一个菜单
{
u8 range_from,range_to; //当前显示的项开始及结束序号
u8 itemCount;//项目总数
u8 selected;//当前选择项
u8 *menuItems[17];//菜单项目
struct menu **subMenus;//子菜单
struct menu *parent;//上级菜单 ,如果是顶级则为null
void (**func)();//选择相应项按确定键后执行的函数

}Menu;

Menu MainMenu = { //定义主菜单
0,3,4,0,//默认显示0-3项,总共4项,当前选择第0项
  {
  "设置1          ",
  "设置2          ",
  "输入指令发送    ",
  "查询           "
  }
};

Menu searchMenu = {//查询菜单
0,3,6,0,
{
  "记帐记录明细    ",
  "未采集记录数    ",
  "设备机号        ",
  "本机IP地址      ",
  "记录空间大小    ",
  "软件版本        "
}
};
Menu *currentMenu;//当前的菜单

用于显示菜单项
void display(u8 line) //显示菜单项并设置选中的项反白
{
int i;
line = 3-(currentMenu->range_to-line);
Lcd_Fill(0x00);
for(i = 0;i<4;i++)
{
  Lcd_Disp(i+1,0,currentMenu->menuItems[i+currentMenu->range_from]);
}
highlight(0,line,8,255);//反白显示指定行
}
void func(void)
{

printf("hello");
}
初始化菜单:
void initMenu()
{
MainMenu.subMenus = malloc(sizeof(&MainMenu)*4);
MainMenu.subMenus[0] = NULL;//第1到3项没有子菜单置null,选择后程序会调用func中相应项中的函数
MainMenu.subMenus[1] = NULL;
MainMenu.subMenus[2] = NULL;
MainMenu.subMenus[3] = &searchMenu;//第四项查询有子菜单
MainMenu.func = malloc(sizeof(&func)*4);
MainMenu.func[0] = NULL;
MainMenu.func[1] = NULL;
MainMenu.func[2] = &func;//当选择了并按了确定,会执行func函数
MainMenu.func[3] = NULL;
MainMenu.parent = NULL;//表示是顶级菜单

searchMenu.subMenus = malloc(sizeof(&searchMenu)*6);
searchMenu.subMenus[0] = searchMenu.subMenus[1] = searchMenu.subMenus[2] = searchMenu.subMenus[3] = searchMenu.subMenus[4] = searchMenu.subMenus[5] = NULL;
searchMenu.func = malloc(sizeof(&printf)*6);
searchMenu.func[0] = searchMenu.func[2] = searchMenu.func[2] = searchMenu.func[3] = searchMenu.func[4] = searchMenu.func[5] = NULL;
searchMenu.parent = &MainMenu;//上一级菜单是MainMenu.进入查询子菜单后按返回键,将会显示这个菜单 项

currentMenu = &MainMenu;

}

main

int main(void)
{

  delay_init();
  uart_init(9600);
  Lcd_Init();
  KEY_Init();
  initMenu();
  display(currentMenu->selected);
  while(1)
{
  key = KEY_Scan();
  if(key == 0)
  {
   delay_ms(10);
   continue;
  }
  printf("key %d is press",key);
  switch(key)
  {
   case 12://向上
    if(currentMenu->selected == 0)//到了第一项
     break;
    else
    {
     currentMenu->selected--;
     if(currentMenu->selected < currentMenu->range_from)//更新显示的区域
     {
      currentMenu->range_from = currentMenu->selected;
      currentMenu->range_to = currentMenu->range_from+3;
     }
     display(currentMenu->selected);
     break;
    }
   case 8://向下
    if(currentMenu->selected == currentMenu->itemCount-1)
     break;
    else
    {
     currentMenu->selected++;
     if(currentMenu->selected>currentMenu->range_to)
     {
      currentMenu->range_to = currentMenu->selected;
      currentMenu->range_from = currentMenu->range_to-3;
     }
     display(currentMenu->selected);
     break;
    }
   case 4://Enter键
   {
    if(currentMenu->subMenus[currentMenu->selected] !=NULL)
    {
     currentMenu = currentMenu->subMenus[currentMenu->selected];
     display(0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if(currentMenu->func[currentMenu->selected] != NULL)
     {
      currentMenu->func[currentMenu->selected]();//执行相应的函数
      display(currentMenu->selected);//返回后恢复原来的菜单状态
     }
    }
    break;
   }
   case 3://返回键
   {
    if(currentMenu->parent!=NULL)//父菜单不为空,将显示父菜单
    {
     currentMenu = currentMenu->parent;
     display(currentMenu->selected);
    }
    break;
   }
   default:
     break;
  }
  delay_ms(10);
}
}

ST公司关于STM3210E-EVAL演示版本的工程中就有菜单的代码,现分享给大家:

网友A(2020-07-28):
现在可以实现得了翻页,但不知道怎样实现在同一级菜单中来回切换(如:我显示屏只能显示四项目录,但我的目录一共有八项,怎样用按键来控制上下切换滚动),指点会了可以给一二百积分

网友B(2017-09-28):
好东西,无限级菜单扩展

网友C(2017-12-29):
好像下载,马上去赚币

网友D:
想学习下下,刚好 遇到

网友E(2018-03-30):
不用下载,这这些够用了,非常感谢。

网友F:
这个可以有。正苦于液晶显示跟控制问题呢。感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可以有。正苦于液晶显示跟控制问题呢。感谢

亲 弄出来了吗?能分享一下吗?

网友H(2018-08-14):
感谢楼主,正愁控制不知道怎么去做

网友I:
牛人啊,正在做这个

网友J(2018-11-24):
请教一下,第6行的 u8 *menuItems[17] 不需要定义成二维数组吗?

网友K(2019-04-02):
好东西,可惜没分了。。。。

网友L(2019-05-06):
感谢楼主分享,实在太好了

网友M:
求整个包 下载下来 编译不通过哎

网友N(2019-06-23):
这个程序厉害,学习下

网友O:
你好 楼主请问反白一行怎么实现的呢

网友P(2020-02-05):
非常棒的介绍

网友Q:
12864显示屏是带字库,还是不带字库的?

网友R:
这个多级菜单写的好,精辟,不象有的多级菜单程序代码多,难懂

网友S(2020-04-13):
太好了,直接收藏。。。

网友T:
好程序值得收藏

网友U:
正在做多级菜单显示的项目,发现这个挺好的

网友V:
正在找这个,我用的51,不知道是否通用呢

网友W:
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320240LCD仿真电路上

网友X(2020-06-14):
这个挺好的

网友A(2020-07-27):
多级菜单还有其它的嘛

网友A:
你的显示没有设计显示坐标的嘛

网友Y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可以实现得了翻页,但不知道怎样实现在同一级菜单中来回切换(如:我显示屏只能显示四项目录,但我的目 ...

你搞定了没,我再在也需要做的跟你的也差不多

网友Y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可以实现得了翻页,但不知道怎样实现在同一级菜单中来回切换(如:我显示屏只能显示四项目录,但我的目 ...

在吗,能用吗?

网友Z(2020-09-03):
下载文件和上文对不上。不愿意把资料分享,就不要提供下载包。随便弄一个下载包出来算什么

网友AA:
实在是太有用了

网友AB:
MARK 一下,正好需要用到。

网友AC(2021-01-27):
是编码器控制吗

网友AD:
本机IP是如何输入的?

网友AE:
多谢了!研究研究

网友AF:
这个太有价值了。

网友AG(2021-05-08):
我的怎么打不开

网友AH:
12864有带中文字库和没带的两种

网友AI(2021-08-31):
下载的代码不是12864的,是oled0.96的代码

网友AJ:
太恶心啦 没什么用 下载的东西和这贴的完全两码事

网友AK(2022-08-18):
太复杂 ,没看懂,好像不是用链表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