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更新!STM32+OV7670+IL9325找球(黑底红球)带2路PWM(PID)程序

楼主(2017-08-12):
呃...看到大家都在电赛,自己暑假无聊玩一下,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就拿去吧。用的是启光电子的STM32,OV7670,ILI9325,理论上核心板通过跳线都可以实现。

FL7VQ_V1U8GB06)A[OSI`~V.png

原理图:

stm32主程序:
/*
OV7670模块 STM32函数

选用STM32F103RBT6芯片
TFT驱动IC为  R61505V

  程序中 用到的TFT 为 我们店的 2.4寸TFT  驱动芯片为 R61505V
  TFT用到的GPIO  PB为数据口        PC.6  CS   PC.7  RS          PC.8  WR   PC.9  RD        PC.10 RES
  此函数 用寄存器方式配置GPIO  在TFT的数据 命令脚配置上用的是寄存器  这样能大幅度提高输出速度

摄像头方面
摄像头 数据口 为PA口  AO-A7
SCL    PC11
SDA    PC12
OE           PC3                 //片选信号(OE)
WRST   PC4                 //写指针复位
RRST   PC2                 //读指针复位
RCLK   PC1                 //读数据时钟
WEN           PC5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FIFO使能
VSY           PD2           //同步信号检测IO

整个程序流程介绍

初始化TFT
初始化ov7670  ov7670是通过SCCB 初始化的  即 SCL 和SDA就可以初始化OV7670  SDA SCL类似于I2C效果
              所以在调模块前 一定要确定OV7670是否已经初始化
开启中断 判断帧数据是否接收
死循环 读取并显示 摄像数据

*/

#include  "stm32f10x.h"
#include  "delay.h"
#include  "led.h"
#include  "tft.h"
#include  "led.h"
#include "ov7670.h"
#include  "gui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 "PID.h"

#define KEY0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GPIO_Pin_9)
#define KEY1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GPIO_Pin_10)

void coordinate_output(void);

extern u8 ov_sta;        //帧次数 置位标志位
struct{
u8 photo;
u8 pub_buf[14401];//120*120
char buf[200];
}CAM;

//更新LCD显示
void camera_refresh(void)
{
        u32 j;
         u16 color,n565Color;
        u8 cRed=0,cBlue=0,cGreen=0;

        TFT_SCAN(5);   //设置TFT扫描方向 为从下到上 从右到左
        Address_set(60,0,179,119,0,0)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范围
        if(ov_sta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缓存区是否存好摄像数据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RST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复位读指针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0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1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0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RST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读指针结束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1;

                TFT_RS_1;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线拉高                为提高写入速度

                //此用法 是将 下面写数据的步骤完全拆开  主要是为了提高显示速度  (下面注释部分为参考部分)
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4400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辨率为240x320   每个颜色点要两个字节 所以 240x320x2=76800  ?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一次时钟跳变 读一次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=GPIOC->IDR&0XFF;        //读数据   读取颜色高字节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<<=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8位  将高字节移到高8位  为接收低8位字节做准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|=GPIOC->IDR&0XFF;        //读数据   读取颜色低字节数据 并转化为16位 565 颜色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_1;
                  cRed = ((color & 0xf800)>>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M.pub_buf[j]=cRed;
                  n565Color = (cRed << 11) + (cGreen << 5) + (cBlue << 0);
            GPIOB->ODR=n565Colo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TFT并口快速写数据
      TFT_WR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写入
      TFT_WR_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coordinate_output();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2);  //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ov_st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下一次采集
        }
}
u16 blight=15;//亮度判断更改这里
void coordinate_output(void)
{
        u16 i,j,k;
        xmax=ymax=0;
        xmin=ymin=119;
        for(i=0;i<12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AM.pub_buf[(i*120)+j]>=blight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1&&i<119&&j<119&&j>1)//如果i值大于8且小于136(限制小球在8~136行),同理,限制小球在16~160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>xmax) {xmax=j;} //不断更新边缘,直到找到小球的直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xmin) {xmin=j;}//不断更新边缘,直到找到小球的直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ymax) {ymax=i;}//不断更新边缘,直到找到小球的直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<ymin) {ymin=i;}//不断更新边缘,直到找到小球的直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for(k=0;k<14400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M.pub_buf[k]=0x00;
        }
        x=(xmax+xmin)/2;
        y=(ymax+ymin)/2;
        if(x<1){x=1;}
        if(x>119){x=119;}
        if(y<1){y=1;}
        if(y>119){y=119;}
        if(x!=0&&y!=0)
        {
//        GUI_sprintf_hzstr16x(20,200,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,Red,White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CAM.buf,"X:%d   ",x);
                GUI_sprintf_hzstr16x(20,200,CAM.buf,Red,White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CAM.buf,"Y:%d   ",y);
                GUI_sprintf_hzstr16x(80,200,CAM.buf,Red,White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X:%d",x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Y:%d",y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
        }
}

void disp_picture(void)
{
        u16 i,j=0;
        u16 COLOR;
        u8 aRed=0,aBlue=0,aGreen=0;
        coordinate_output();

        TFT_SCAN(5);
        Address_set(60,0,179,119,0,0);
        TFT_RS_1;

        for(i=0;i<144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ed=CAM.pub_buf[i];
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       ",aRe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>=120){printf("\r\n");j=0;}
                  COLOR = (aRed << 11) + (aGreen << 5) + (aBlue << 0);
            GPIOB->ODR=COLO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TFT并口快速写数据
      TFT_WR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写入
      TFT_WR_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2);

}

int main(void)
{
u8 lightmode=2,saturation=3,brightness=2,contrast=2;
u8 effect=0,flag=0;
  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  初始化
 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 TIM2_Int_Init(1,1799);
          TFT_CS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LCD片选使能
      GUI_Clear(White);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OV7670_Init())//初始化OV7670
        {
            GUI_sprintf_hzstr16x(20,150,"OV7670 Error!!            ",Blue,White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V7670 ERROR!!!!!\r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  GUI_Clear(White);                //清屏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成功后 红色清屏

                CAM.photo=0;
//         delay_ms(1500);
         //摄像头 参数设置  屏蔽后为默认效果
        OV7670_Light_Mode(lightmode);
        OV7670_Color_Saturation(saturation);
        OV7670_Brightness(brightness);
        OV7670_Contrast(contrast);
         OV7670_Special_Effects(effect);

        EXTI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中断线
        OV7670_Window_Set(10,174,120,120);
        OV7670_CS=0;
  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死循环显示 摄像数据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mera_refresh();
//                 test_motor();
          }
}

全部资料下载地址:

楼主:
支持坐标1~119

楼主:
<p>#include "pi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</p><p>int x,y,xmax,ymax,xmin,ymin;</p><p>
struct{</p><p>int setspeed;
int actspeed;
int err;
int err_last;
int err_next;
float Kp,Ki,Kd;
float integral;
int incrementSpeed;</p><p>}pid;</p><p>void PID_init(void)
{
pid.setspeed=0;
pid.actspeed=60;
pid.err=0;
pid.Kp=0.25;  //这里调节P参数
pid.Ki=0.25;  //这里调节I参数
pid.Kd=0.21;  //这里调节D参数
}
int PID_adjustment(int speed,int act) //PID处理函数,输入X、Y到目标的距离  输出应该移动的距离
{
pid.setspeed=speed;
pid.actspeed=act;
pid.err=pid.setspeed-pid.actspeed;
pid.incrementSpeed=pid.Kp*(pid.err-pid.err_next)+pid.Ki*pid.err+pid.Kd*(pid.err-2*pid.err_next+pid.err_last);
// pid.actspeed+=pid.incrementSpeed;
pid.err_last=pid.err_next;
    pid.err_next=pid.err;

return pid.incrementSpeed;
}</p><p>void DIST_TO_PWM(int dist,u8 zhou) //距离转换 输入 距离 方向 轴 直接调整
{
   if(zhou==0)//X轴
   {
    timer1=30+dist*0.2;  //这里调整X轴,注意!如果X轴反了,把+改成-
//    printf("PIDPWMX:%d",timer1);
//    printf("\r\n");
   }
   if(zhou==1)//Y轴
   {
    timer2=30+dist*0.2;  //这里调节Y轴,注意!如果Y轴反了,把+改成-
//    printf("PIDPWMY:%d",timer2);
//    printf("\r\n");
   }
}
void zuobiao_process(u16 ux,u16 uy)//输入目标的坐标
{
int xdist,ydist,dist;//x、y离坐标的距离
xdist=ux-x;
ydist=uy-y;
dist=PID_adjustment(0,xdist);
if(dist>50){dist=50;} //限制距离调节在50
// printf("PIDx:%d",dist);
if(dist<0){DIST_TO_PWM(dist,0);}//处理X轴
if(dist>0){DIST_TO_PWM(dist,0);}
if(dist==0){timer1=30;}
dist=PID_adjustment(0,ydist);
if(dist>50){dist=50;}  //限制距离调节在50
// printf("PIDy:%d",dist);
// printf("\r\n");
if(dist!=0){DIST_TO_PWM(dist,1);}//处理Y轴
if(dist==0){timer2=30;}
}

</p>

程序更新!谁说STM32F103慢?黑底找球+两路PWM舵机输出(带PID),可以在程序里面调节PID大小,实测输出FPS:20左右!

PID V1.00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