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元件库555定时器、数电与或非门、集成计数器等元件找不到怎么办?

楼主(2017-08-12):
AD元件库555定时器、数电与或非门、集成计数器等元件找不到怎么办?

网友A:
自己画啊。

网友B:
元件库,PCB库都可以自己画的,新建项目后我是一般建原理图,PCB,原理图库,PCB库四个文件,没有的都 是自己画

网友C(2020-05-14):
可以在网上找器件手册,然后自己建立相关的集成库,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集成库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

网友D:
你可以自己画,或者某宝买一些所谓通用的库;建议最好自己画,这样子能增加软件熟练度;画的时候需要查找对应的元件手册,画出其封装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