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HC-SR501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有玩过的么。帮帮忙啊

楼主(2017-08-12):
为啥灯总亮着啊,我用·的·51TX-1C的·学习板。
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out=P3^0;
sbit led=P1^0;
void main()
{
while(1)
{
if(out==1)
   led=0;
   else
   led=1;
}
}

网友A:
if(out==1)  led = 0;     out接红外吧,有人时模块输出高电平,即为1,所以这不led=0; 吗,长亮就对了,你试试离远点,不行就调一下电位器,我记得好像是用电位器调节灵敏度吧

网友B:
准双向io口默认是内上拉的,这个模块输出信号的也是高电平,相当于永远都是1。
建议,模块输出接个反相器,即有信号的时候是低电平 程序改成 if(out==0)
   led=0;

网友C:
二楼的说法有道理,另外,测试的时候最好做个纸筒罩在菲涅尔透镜上,这样探头就只接收前方的红外信号

网友D(2018-01-06):
led怎么连啊

网友E(2018-03-17):
连接电路也有要求
还需要三极管

网友F(2018-05-24):
你调节下上面的电位器

网友G(2018-09-25):
引用 网友B:
准双向io口默认是内上拉的,这个模块输出信号的也是高电平,相当于永远都是1。
建议,模块输出接个反相器 ...

没道理啊,我换成P2口没有上拉,它也总是out=0

网友H(2019-02-03):
请问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是刚刚入手这个模块,,遇到这个问题了。。

网友I(2019-04-16):
引用 网友H:
请问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是刚刚入手这个模块,,遇到这个问题了。。

你好,请问你解决了吗

网友J:
单片机要检测输入在初始化要把IO口置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