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5438A单片机的独立键盘

楼主(2017-08-12):
本程序是用独立键盘切换流水灯样式,

用到中断来控制按键,源代码如下:
#pragma vector=PORT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Port_1(void)
{
  unsigned temp1;
  delay(20);
  if((P1IN&0x0f)!=0x0f)    //P1IN的值先跟0x0f与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判断是不是等于0X0f如果不等就执行下一步

  {
    temp1 = P1IFG;          //  P1IFG=0X00;
    if(temp1==0x01)
    {
      LED_State = 1;
    }
     else if(temp1==0x02)
    {
      LED_State = 2;
    }
     else if(temp1==0x04)
    {
      LED_State = 3;
    }
   else
   {
      LED_State = 0;
   }
  }
  P1IFG = 0x00;
}

这里只有这样写1中断只能控制按键1,后面的按键都控制不了,所以我又加了一个while(1);循环,代码如下:
while(1)
{
   if(LED_State == 1)
     lamp1();
   else if (LED_State == 2)
     lamp2();
   else if (LED_State == 3)
     lamp3();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P2OUT=0x00;
          _NOP();
    }
}加这个循环的原因,我也不太清楚,我也是个初学者,

主要的部分就这样了,接下来就是写按键要切换的流水灯花样了,

这里要说明一下,这个独立按键是单片机上面自带有的按键,不是像3x3,4x4矩阵键盘的按键,
下面是我的完整代码:
#include<MSP430F5438A.h>
void delay();
void lamp1();
void lamp2();
void lamp3();
unsigned int  LED_State,a,b,j,k;
char LCD_a[]={0xFF,0x7E,0x3E,0x3C,0x0E,0x18,0x08};
void main()
{
        WDTCTL=WDTPW+WDTHOLD;
        P1DIR=0xf0;
        P1IE=0X0F;    //中断使能寄存器
        P1IES=0X0F;    //中断触发边沿选择寄存器
        P1IFG=0X00;    //中断标志寄存器
        _EINT();
while(1)
{
   if(LED_State == 1)
     lamp1();
   else if (LED_State == 2)
     lamp2();
   else if (LED_State == 3)
     lamp3();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P2OUT=0x00;
          _NOP();
    }
}
}
void delay(int xms)

{
 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void lamp1()//按键1控制的流水灯
{

      unsigned char lcd;
        P2DIR=0XFF;
        lcd=0xfe;
        P2OUT=lcd;

        for(a=0;a<23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<<=1;
                lcd|=1;
                P2OUT=lcd;
                if(P2OUT==0xff)       //判断LCD是否移动到最左端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=0x7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OUT=lcd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}
}

void lamp2()     // 按键2控制的流水灯
{
        P2DIR=0XFF;
         for(b=0;b<23;b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OUT=0x55;     //10101010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P2OUT=0xAA;     //01010101
                delay(700);
        }
}
void lamp3()            // 按键2控制的流水灯
{
          P2DIR=0XFF;
        for(k=0;k<7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OUT=LCD_a[k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}
}

#pragma vector=PORT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Port_1(void)
{
  unsigned temp1;
  delay(20);
  if((P1IN&0x0f)!=0x0f)    //P1IN的值先跟0x0f与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判断是不是等于0X0f如果不等就执行下一步

  {
    temp1 = P1IFG;          //  P1IFG=0X00;
    if(temp1==0x01)
    {
      LED_State = 1;
    }
     else if(temp1==0x02)
    {
      LED_State = 2;
    }
     else if(temp1==0x04)
    {
      LED_State = 3;
    }
   else
   {
      LED_State = 0;
   }
  }
  P1IFG = 0x0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