切管机分机构装配Motion仿真设计

楼主:
  • 切管机分机构装配仿真
一般的,较为复杂的机构在功能或结构上均由多个基本机构所构成,在对复杂机构进行仿真时,可先将其分解成几个机构单独仿真验证其正确性,再将这些机构进行传动连接,实现整体仿真。

    • 按设计要求建立装配体
本例采用常规装配,设机架及各零件已被建立,仅需调用即可。
新建切管机装配体,调入机架零件,并选择合理位置进行放置,然后依次调入各运动部件,并按机架定位要求进行装配,装配时保持各子机构运动独立,装配结果如图5.4-1。
图5.4-1 切管机模型机构装配体
定义切管机各子机构的运动,为带轮、蜗轮、齿轮之间添加齿轮配合以实现传动比变化。
(1)带轮传动配合添加
点击【配合】/【机械配合】/【齿轮】,选择一组带轮的外径圆,并在输入框中设置一对带轮的传动比,选中【反转】使带轮转向相同,点击确定添加该配合如图5.4-2。
(2)蜗轮传动配合添加
点击【配合】/【机械配合】/【齿轮】,选择蜗杆和蜗轮的外径圆,并在输入框中设置蜗轮的传动比,拖动蜗杆查看蜗轮蜗杆旋向是否正确,若不符合条件可通过【反转】进行调节,点击确定添加该配合如图5.4-3。
(3)齿轮传动配合添加
点击【配合】/【机械配合】/【齿轮】,选择各组齿轮,并在输入框中设置各对齿轮的传动比,点击确定添加配合,每一对齿轮需要单独进行配合添加,如图5.4-4。
(4)链轮传动配合添加
              点击【配合】/【机械配合】/【齿轮】,选择一组链轮的外圆,并在输入框中设置一对链轮的传动比,选中【反转】使链轮转向相同,点击确定添加该配合如图5.4-5。

图5.4-2 切管机带传动配合
图5.4-3切管机蜗轮蜗杆传动配合
图5.4-4 切管机齿轮传动配合
图5.4-5 切管机链轮传动配合
(5)设置执行机构初始位置
              对切管机刀片杆系统的初始位置进行定义。点击【配合】/【重合】为曲柄和连杆之间添加配合,设置曲柄起始角度为0°。该定义也可使用【角度】配合完成,如图5.4-6。此时机构自由度应为0。
图5.4-6 定义刀片杆初始位置

    • Motion仿真
在进入Motion仿真前,在配合文件夹中压缩之前所添加的曲柄和连杆的重合配合。
点击【插入】/【新建运动算例】,建立一个新的算例,然后点击【动画】下拉菜单,选择【Motion分析】,进入分析界面。
点击【接触】,在【选择】栏中,在“压管杆”和“滑块杆E”两个零件间设置接触,取消材料和摩擦选择,设置恢复系数为0.9,如图5.4-7。
为了使压管杆能在无外力时恢复原位,可为其旋转副上添加扭簧,具体方法如下:
点击【弹簧】,选择【扭转弹簧】,选择压管杆在旋转副处的圆柱面,弹簧参数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置(此例选择默认参数)。如图5.4-8。
图5.4-7 定义刀片杆初始位置
图5.4-8 定义刀片杆初始位置
在添加马达时,为了获得较精确的结果,需要将计算帧数与马达转速相匹配,然而很多机械装置的初始马达转速都较高,有时为了防止因为马达转速过高而导致仿真速度慢的情况发生,可先初算机械系统减速装置输出端的转速或执行机构曲柄的转速,然后将马达添加到相应的位置,甚至可考虑断开与已知参数的减速装置的运动连接,可有效提高仿真效率。
本例中,由于切管刀的运动时序较易控制,因此可将马达添加于切管刀机构的曲柄处,设置转动速度为60rpm,检查马达旋向后即完成定义。如图5.4-9。
在仿真前,点击【运动算例属性】,将帧数设置为300,确认后点击【计算】就可进行运动仿真了。
运动仿真结束后,可按要求绘制一些运动构件的运动曲线,如刀片杆的Y轴位移、速度与加速度。点击【结果和图解】,选择相应的算例结果并生成曲线如图5.4-10~图5.4-12)。其中,加速度图解中存在一些随机冲击是由于系统中存在的接触造成的,如果想过滤这些冲击可在仿真中关闭接触定义即可,去除接触后刀片杆的Y轴加速度图如图5.4-13所示。
图5.4-9 定义马达
图5.4-10 刀片杆Y轴位移图解
图5.4-11 刀片杆Y轴速度图解

图5.4-12 刀片杆Y轴加速度图解
图5.4-13 去除接触影响后的刀片杆Y轴加速度图解

完整论文下载(word格式 可编辑)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89030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