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LED闪烁灯实验报告

楼主:
实验一:LED闪烁灯一、实验目的
  • 掌握51单片机开发板的使用步骤;
  • 掌握51单片机开发板所需软件的安装过程;
  • LED灯闪烁为例子,掌握软件KEIL4的使用方法。
二、实验设备
1. 实验仪器设备:
   计算机、51单片机开发板
2. 软件:
   USB驱动程序、KELL开发软件
三、实验内容及实验步骤
1.软件操作过程
(1) 将单片机开发板的电源与PC的USB口相连;
(2) 在PC机上安装USB_Driver驱动程序的安装,具体安装步骤,请参见《文件驱动程序安装说明.pdf》;设置串口,请参见《设置串口.pdf》;
(3) 在PC机上安装KEIL V4软件,具体安装步骤,请参见《安装说明.TXT》;
(4)运行KEIL4软件,软件的具体使用方法,请参见请参见《keil入门.PDF》文件;
(5)打开Keil软件,新建一个工程,命名为“LED”;
(6)选择芯片类型,虽然使用的是STC90C516RD 或 STC89C52RC的单片机,但这里选择ATMEL------AT89C52这个芯片就行。因为都是51的内核, STC和 ATMEL没有什么区别,只是厂商不同。
(7)新建一个文件,输入LED闪烁灯实验的相关代码;
(8)保存文件看,文件名为“LED.asm”;
(9)右键单击“Source Group 1”,单击“Add Files to Group ‘Source Group 1’”,将刚刚生成的LED.asm文件加入到工程中;
(10)单击编译按钮 ,或按F7编译工程,结果如下则视为编译无误;
(11)右键单击“Target1”→“Options for Target ‘Target 1’...”,选择对话框中“Output”选项卡,选中“Create HEX File”选项用于生成十六进制文件,再次单击按钮编译,成功后会生成同名的十六进制文件;
(12)打开普中科技专用的烧录软件,将刚刚生成的十六进制文件导入该软件中,单击“程序下载”按钮,结果如下则视为烧录成功;
观察实验、记录结果。
       8盏LED交替亮灭。
2. 硬件接线图
四、实验收获与体会
做单片机硬件和软件结合的实验,在以前学过的编程语言基础上,学习用单片机编程实现点亮熄灭LED和单片机控制LED闪烁,在理解老师讲解的知识基础上和同学一起探讨交流,慢慢熟悉了一些新知识。操作过程中,软硬件方面都出现一些问题,实验中实验结果讨论遇到试验箱上发光二极管坏掉的情况,而编写的程序是让发光二极管熄灭,但它却一直亮着,在检查程序无误后,改用另一个二极管,结果程序正常显现了,我们才知道是二极管的问题,于是改用其他正常二极管之后问题得以解决,因此实验中器件应该及时检查,不然会影响实验的顺利进行。

完整单片机实验报告下载(word格式 可编辑)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88784-1.html

网友A(2018-06-18):
强啊,感谢大佬

网友B:
同用普中实验套的飘过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