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按键检测实验报告

楼主(2017-08-13):
实验二:按键一、实验目的
  •      掌握单片机I/O的工作方式
  •      熟悉51单片机的汇编指令。
  •      掌握单片机以串行口方式0工作的LED显示
  •      掌握键盘和LED显示的编程办法
二、实验设备
STC89C52单片机实验板、串口下载线、USB连接线、电脑
三、实验原理及内容
利用一个与P0-0引脚连接的按键控制P2-0连接LED的亮、灭两种状态,按p24,p27,p26,p27,p2口,8个灯分别作 左移动,右移动,停止,右移,左移。

实验原理
89C52一般有四组共32个IO口,每一个IO口均可以程序控制其输出电平为高(1)或低(0),在LED的正极接VCC,负极接89C52的IO口,通过控制IO口的输出为低电平(0V),则VCC经LED与89C52的IO形成电流回路,LED点亮。

实验步骤:
软件操作过程参考实验一。

实验接线图:

连接方法:JP10(P2) 与 J12 (LED灯)连接,JP11(P0) 与 JP5(按键接口)连接

独立按钮电路图:

程序代码(汇编版):

亮灯控制程序:

              ORG     0000H

              LJMP    START

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      0030h

主 程 序 :

<font color="rgb(0, 0, 0)">START:
              MOV P3,       #0FFH
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P0.7,FUN0              ;   检测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P0.4,FUN1
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P0.5,FUN2
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P0.6,FUN3                 ;关闭按纽
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       START
FUN0: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DL10MS       ;消岸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JB         P0.7,START
WAITL0: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P0.7,WAITL0  ;等待键释放
FUN01: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FUN00
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        START
FUN1: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DL10MS       ;消岸抖动
              JB         P0.4,START
WAITL1: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P3.3,WAITL1  ;等待键释放
FUN10: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FUN11
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        START
FUN2: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DL10MS       ;消岸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JB         P0.5,START
WAITL2: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P0.5,WAITL2  ;等待键释放
FUN20: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FUN22
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        START

FUN3: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DL10MS       ;消岸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JB         P0.6,START
WAITL3: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P0.6,WAITL3  ;等待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P2,#0FFH     ;关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LJMP       START

FUN00: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#0FEH              ;左移子程序
FUN000: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P2,A
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DL05S
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ACC.7,OUT              ;检测是否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RL 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FUN000
OUT:                RET

FUN11: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#07FH              ;右移子程序
FUN111: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P2,A
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DL05S
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ACC.0,OUT              ;检测是否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RR 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FUN111

FUN22:MOV         A,#0AAH              ;间隔显示子程序
      MOV         P2,A
      LCALL       DL30S
      CPL         A
      MOV         P2,A
      LCALL       DL30S
      RET

延时程序 :
DL512:MOV       R2,#0FFH              ;延时500US
LOOP1: DJNZ     R2,LOOP1
       RET

DL10MS:MOV      R3,#14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10MS
LOOP2: LCALL    DL512
       DJNZ     R3,LOOP2
       RET

DL05S:MOV       R4,#0A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100MS
LOOP3: LCALL    DL10MS
       DJNZ     R4,LOOP3
       RET

DL30S:MOV       R5,#03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300MS.
LOOP4:LCALL     DL05S
      DJNZ      R5,LOOP4
      RET

end</font>

4、实验收获与体会
从实验结果来看,本次实验成功完成了实验要求。
实验刚开始,由于对实验本身原理,电路图等的不熟悉,导致我们犯了一些小错误,在询问了同学后很快得到了改正,也从中获益匪浅。不仅熟悉了新知识,加强了动手实践能力,而且成功完成试验更让我们对学习充满了热情。并且,做实验时要有十足的耐心,当发现有问题时要一点一点的检查排除,手忙脚乱更容易出错。

完整单片机实验报告下载(word格式 可编辑)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88784-1.html

网友A(2019-02-04):
按键程序,消抖是关键和难点……

网友B(2020-03-20):
消抖延时200毫秒再判断一次按键是否按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