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计数求助 两块573驱动两位共阴数码管

楼主:
两块573驱动两位共阴数码管,按键计数00——99,电路图如下

网友A(2017-09-08):
这是要程序。。。

网友B:
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
实例71

Proteus仿真一下,确认有效。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》 ISBN 978-7-5124-1603-1,北航社出版.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,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。到图书馆借,或到新华书店翻阅,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。

网友C:
首先你要知道锁存器是怎么工作的,然后会数码管静态,动态显示。锁存器的原理如图,代码自己写吧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D:
给你程序自己修改吧,只是这个程序里是自动加1计数。两个573用来片选和段选分别锁存。

#include<reg52.h>
sbit selectWei=P2^7;
sbit selectDuan=P2^6;
unsigned char code selectPin[]={0x0e,0x0d,0x0b,0x07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Num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int a;
unsigned int number;
void outPutNumber(unsigned int);
void delay(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number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utPutNumber(number);
                number++;
        }
}

void outPutNumber(unsigned int z)
{
        if(z>9999)  //取千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                //先发送段字符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000/1000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                //再开通位选 可消除重影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z>999)  //取千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00/100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1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z>99)  //取百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0/10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2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z>9)  //取十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/1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3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/*
        if(z>0)  //取个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3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*/
}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

网友E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selectWei=P2^7;
sbit selectDuan=P2^6;
unsigned char code selectPin[]={0x0e,0x0d,0x0b,0x07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Num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int a;
unsigned int number;
void outPutNumber(unsigned int);
void delay(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number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utPutNumber(number);
                number++;
        }
}

void outPutNumber(unsigned int z)
{
        if(z>9999)  //取千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                //先发送段字符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000/1000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                //再开通位选 可消除重影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z>999)  //取千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00/100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1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z>99)  //取百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0/10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2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z>9)  //取十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0/1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3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/*
        if(z>0)  //取个位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1;
                P1=displayNum[z%10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Duan=0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1;
                P0=selectPin[3];
                selectWei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*/
}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