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98N风扇调速OLED显示占空比的单片机源程序

楼主:
新人报道 发个PWM风扇程序  OLED显示占空比  高手勿喷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bmp.h"
#define     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sbit MOTOR_A_1=P2^2;
sbit MOTOR_A_2=P2^3;
sbit k1=P1^0;        //速度+
sbit k2=P1^1;   //速度-
sbit k3=P1^2;   //停止
uchar T=0;            //定时标记
uchar W=0;            //脉宽值0~32
uchar k=0;            //按键标记
uchar i=0;            //计数变量
uchar a,b;
/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a)
{
    uint i, j;
    for(i = a; i > 0; i--)
        for(j = 100; j > 0; j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变量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(void)
{
        //启动中断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%256; //0.5ms中断一次
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//重置定时器时间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T++;           //定时标记加1
        if(T==16)
        {
         T=0;
        }

        if(T>=W)
                MOTOR_A_1 =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OTOR_A_1 =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按键检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(void)           //按键判断程序
{
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1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k1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1抬起
                if(W==1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脉宽为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脉宽置0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+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加1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2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k2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2抬起
                if(W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脉宽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脉宽设置成100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-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减1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3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k3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3抬起
                W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脉宽清0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1()
{
        if(a == 0 && b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2,"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6,2,"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6,4,"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2,' '+95,16);         //指针旋转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2,' '+95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2,' '+15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2,' '+15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4,' '+95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4,' '+95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8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4,' '+15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2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04,4,' '+0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4,' '+15,16);
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2,"> ",16);                 //>符号跳动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> 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6,2," <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6,4," <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2," >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 >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6,2,"< 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6,4,"< 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display2()
{
if(W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       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      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     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    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   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  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 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7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 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 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 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> 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>> 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>>> 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>>>> 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>>>>> 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>>>>>> 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 == 1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6,">>>>>>>>>>>>>>>>",16);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        OLED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Off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On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,0,1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6,0,5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32,0,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48,0,7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64,0,8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80,0,9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96,0,1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12,0,1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4,2,124,8,BMP1)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