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通信有多少次的寿命

楼主(2017-08-13):
STC12C5A60S    串口通信的有寿命吗  一般有多少次

网友A:
请楼主解释一下,何为串口通信的生?何为串口通信的死?我再告诉你寿命是多少。

网友B:
电子器件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C:
串口不能用了,单片机应该也不可以用了,这个和芯片的寿命一样吧,放心用

网友D:
可以用久一些

网友D:
串口不能用了,单片机应该也不可以用了,这个和芯片的寿命一样吧,放心用 回复

网友E:
这个没有寿命一说吧?不考虑元件老化

网友F:
这个一般都能用很久,能用到寿终正寝,你也是厉害

网友G:
这单片机的串口使用寿命是看你工作环境和电路的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