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大佬,ps2摇杆模块怎么用?

楼主:
最近新买了一个摇杆模块,看它的样子像是两个电位器的组合,我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,可是怎么摇都没反应
#include"reg52.h"
sbit x=P2^0;
sbit y=P2^1;
sbit z=P2^2;//摇杆三轴引脚
sbit a=P1^0;
sbit b=P1^1;
sbit c=P1^2;
sbit d=P1^3;//四个led灯abcd
void main()
{
a=b=c=d=1;
while(1)
{
if(y==1&&x==0) a=0;
if(y==1&&x==1) b=0;
if(y==0&&x==0) c=0;
if(y==0&&x==1) d=0;
}
}

网友A(2017-08-13):
慢慢调吧,之前看到一个ps2sony的无线控制,里面有程序

网友B:
摇杆确实是电位器组成的,左右、前后各一个,还有一个上下开关(按键)。
但是,电位器的数据,只能是ADC读取,一般不能是一个高低状态。你的“简单程序”多半是没有用的,因为,左右、前后的两个电位器,不调节时,摇杆都处于电位器的中间位置,例如左右,若调节到最左是零,则调节到最右就是最大。所以,你的程序检测0、1是没有效果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摇杆确实是电位器组成的,左右、前后各一个,还有一个上下开关(按键)。
但是,电位器的数据,只能是ADC ...

嗯嗯,谢谢你

网友D:
51单片机没有自带的adc转化   需要你自己配置     建议用12单片机     可以说是增强型的51    部分引脚自带adc读取   但是也需要自己转化     不如试试stm32    网上都有ADC转化源码     或者留个邮箱   我给你发也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51单片机没有自带的adc转化   需要你自己配置     建议用12单片机     可以说是增强型的51    部分引脚自带 ...

嗯嗯,谢谢,879765368@qq.com

网友E(2017-10-25):
引用 网友D:
51单片机没有自带的adc转化   需要你自己配置     建议用12单片机     可以说是增强型的51    部分引脚自带 ...

281117119@qq.com   求仁兄的指教ad转化源代码

网友F(2018-02-01):
1056646639@qq.com   也给我一份,感激不尽!

网友G(2019-04-16):
引用 网友D:
51单片机没有自带的adc转化   需要你自己配置     建议用12单片机     可以说是增强型的51    部分引脚自带 ...

哥,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个12单片机的

网友H:
对,这个最好用12芯片,51芯片好像只能读一路AD(我的开发板上是这样的)
而12芯片自带8路AD,很方便。这个摇杆只需两路AD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