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个16*16点阵,利用74LS138和74HC595 求帮助

楼主:
我想做一个16*16点阵,利用74LS138和74HC595,希望大家帮助我一下,谢谢了

网友A(2017-08-13):
138是3-8译码器,595是串转并。完全不用138,把四个595级联起来只用一个单片机IO口就行了。可以参考我的51自学笔记最后一部分16*16点阵贪吃蛇。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85237-1.html

网友B:
16*16当化成32*8来做,因为用1/16扫描容易有闪烁,亮度也大大降低。
改用1/8扫描会好许多。
用1/8扫描显示,发光时间只有12.5%,所以要加大驱动电流来提升亮度,设提升至30mA。如此当32个(一行扫描中的32个灯全亮)时,电流总计=32*30=960mA。如何化解这960mA的电流是需要计划一下。总之需要考虑驱动电流的设计。

楼上提供的下载需要5个黑币,但没有电路图,对楼主的本问无实质性的帮助。

网友C:
138做行扫描驱动信号,595输出列信号就可以实现了,最好在程序里用缓存RAM

网友D:
实例66  LED 16×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
实例66a LED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.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,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。到图书馆借,或到新华书店翻阅,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138是3-8译码器,595是串转并。完全不用138,把四个595级联起来只用一个单片机IO口就行了。可以参考我的51 ...

用138+595与595*4两种电路都可以。思路不同,595*4是全串行传送;138+595是扫描用138列选,列数据用595串送。其实,用1片154可替代2片138,性价比更高。

网友E(2019-02-14):
引用 网友A:
138是3-8译码器,595是串转并。完全不用138,把四个595级联起来只用一个单片机IO口就行了。可以参考我的51 ...

你这是答非所问,并不是说你的方法不行,你得根据设计要求来,要求你想改就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