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c05蓝牙模块 怎么进入at设置以及怎么设置啊

楼主(2017-08-13):
这个模块带 小按键的 有6个脚 en VCC gnd tx rx state tx和rx应该可以直接接单片机tx rx吧。state和en 怎么用。以及那个测试软件怎么用啊

网友A:
接VCC-GND,TXD和RXD交叉相接就好,其它脚不用管,软件设置如下:

网友A:
接好VCC和GND,TXD和RXD交叉相接,其他引脚不用管,软件如下设置:

楼主:
他不会 回答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好VCC和GND,TXD和RXD交叉相接,其他引脚不用管,软件如下设置:

我的不会 回答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好VCC和GND,TXD和RXD交叉相接,其他引脚不用管,软件如下设置:

蓝牙是慢闪状态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

网友B:
下载这个轻松搞定
HC-05 06主从机蓝牙模块设置文档工具资料(全)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92006-1.html

网友C:
接好VCC和GND,TXD和RXD交叉相接,其他引脚不用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