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 pcf8591+stc8051+lcd1602仿真加单片机程序有问题

楼主(2017-08-13):
通过调节电位器实现ad转换,由1602显示,程序只选择了通道二,需要可以自行修改。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MAIN_Fosc                11059200UL        //宏定义主时钟HZ
#define PCF8591_ADDR        0x90                //PCF8591地址
#define DACOUT_EN                0x40                //DAC输出使能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自定义类型名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;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硬件接口位声明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sbit SDA = P2^0;   //I2C串行数据
sbit SCL = P2^1;   //I2C串行时钟
//sbit DU  = P2^6;   //数码管段选
//sbit WE  = P2^7;   //数码管位选
sbit LED1= P1^0;   //读取AD的值是否成功(亮成功,灭失败)
sbit LED2= P1^1;   //DAC成功输出(亮成功,灭失败)
sbit BEEP= P2^3;   //蜂鸣器引脚定义
sbit LCD_RS=P3^5;           //lcd1602读
sbit LCD_RW=P3^6;           //lcd1602写
sbit LCD_EN=P3^4;           //lcd1602使能
uchar AD_Value;        //存储AD转换回的数字量

/*函数声明*/
bit ADC_Read(uchar CON);
bit DAC_OUT(uchar DAT);
void Delay_Ms(INT16U ms);
void Delay5us();
void Display(INT8U Value);
void I2C_init();
uchar I2C_read_byte();
void I2C_send_byte(uchar byte);
void I2C_Start();
void I2C_Stop();
void lcd_read_busy();
void lcd_set_init();
void lcd_write_cmd(uchar cmd);
void  lcd_write_dat(uchar dat);
bit Test_ACK();
void Master_ACK(bit i);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共阴极数码管段选码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
uchar code table[]={
//0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6     7     8
0x3F, 0x06, 0x5B, 0x4F, 0x66, 0x6D, 0x7D, 0x07, 0x7F,
//9     A     B           C         D           E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.          关显示
0x6F, 0x77, 0x7C, 0x39, 0x5E, 0x79, 0x71, 0x40, 0x80, 0x00
                   };
*/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数码管位选码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1位        2位          3位         4位   5位        6位          7位        8位
uchar code T_COM[] = {0xfe, 0xfd, 0xfb, 0xf7, 0xef, 0xdf, 0xbf, 0x7f};//数码管位码
*/

/*LCD函数*/
/*判断忙不忙,忙则等待 */
void lcd_read_busy()
{
        uchar busy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1;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        busy=P0;
        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}while(busy&0x80);

}
/*写命令  写一个字节*/
void lcd_write_cmd(uchar cmd)
{
        lcd_read_busy();   //判断忙不忙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LCD_EN=0;
}
/*写数据  写一个字节*/
void  lcd_write_dat(uchar dat)
{
        lcd_read_busy();//判断忙不忙
        LCD_RS=1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LCD_EN=0;
}
/*LCD1602 设置初始化*/
void lcd_set_init()
{
    lcd_write_cmd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38);         //设置16*2显示模式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f);         //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,光标不闪烁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6);          //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);  //数据指针设置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void Delay_Ms(INT16U ms)
参数:ms,毫秒延时形参
描述:12T 51单片机自适应主时钟毫秒级延时函数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elay_Ms(INT16U ms)
{
     INT16U i;
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i = MAIN_Fosc / 96000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;   //96T per loop
     }while(--ms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void Delay5us()
描述:12T 51单片机5微秒延时函数自适应时钟(11.0592M,12M,22.1184M)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elay5us()
{
        #if MAIN_Fosc == 11059200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#elif MAIN_Fosc == 12000000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#elif MAIN_Fosc == 22118400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#endif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void Display(INT8U Value)
参数:Value,显示值 取值0-255
描述:LCD1602显示函数可显示一个字节的数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isplay(INT8U Value)
{        uchar bai,shi,ge;
        bai=Value/100;
        shi=Value/10%10;
        ge=Value%10;
        lcd_set_init();
        lcd_write_dat(bai+'0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(shi+'0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(ge+'0');
}
/*
void Display(INT8U Value)
{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le[Value/100];        //管显示百位
        DU = 0;

    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断码

        WE = 1;
        P0 = T_COM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
        WE = 0;
        Delay_Ms(5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le[Value%100/10]; //显示十位
        DU = 0;

    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断码

        WE = 1;
        P0 = T_COM[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
        WE = 0;
        Delay_Ms(5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le[Value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个位
        DU = 0;

    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断码

        WE = 1;
        P0 = T_COM[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
        WE = 0;
        Delay_Ms(5);
}
*/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init()
描述:I2C总线初始化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init()
{
        SDA = 1;   //数据总线高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 = 1;   //时钟总线高
        _nop_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Start()
描述:I2C起始信号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Start()
{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Delay5us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Stop()
描述:I2C停止信号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Stop()
{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Master_ACK(bit i)
参数:i 为0时发送非应答 为1时发送应答
描述:I2C主机发送应答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Master_ACK(bit i)
{
        SCL = 0; //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变化
        _nop_(); // 让总线稳定
        if (i)         //如果i = 1 那么拉低数据总线 表示主机应答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 = 1;         //发送非应答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//让总线稳定
        SCL = 1;//拉高时钟总线 让从机从SDA线上读走 主机的应答信号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 = 0;//拉低时钟总线, 占用总线继续通信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//释放SDA数据总线。
        _nop_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Test_ACK()
返回:0为非应答 1为应答
描述:I2C检测从机应答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bit Test_ACK()         // 检测从机应答
{
        SCL = 1;//时钟总线为高电平期间可以读取从机应答信号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if (SD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(1);
        }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send_byte(uchar byte)
参数:byte 要发送的字节
描述:I2C发送一个字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send_byte(uchar byte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 = 0 ; i < 8 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 (byte & 0x80)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byte <<= 1;
        }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_nop_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read_byte()
返回:读取的字节
描述:I2C读一个字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uchar I2C_read_byte()
{
        uchar i, dat;
        SCL = 0 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i = 0 ; i < 8 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if (SD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|= 0x0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
/*DAC输出*/
bit DAC_OUT(uchar DAT)
{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I2C_send_byte(PCF8591_ADDR+0);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_byte(DACOUT_EN);        //DA输出使能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_byte(DAT);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8-30):
仿真图不是pcf8591的

网友B(2021-02-18):
好资料,找了好久了

网友C(2022-06-06):
下载下来试了一下,很不错的资料,

网友D:
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

#include <stdio.h>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MAIN_Fosc                11059200UL        //宏定义主时钟HZ
#define PCF8591_ADDR        0x90                //PCF8591地址
#define DACOUT_EN                0x40                //DAC输出使能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自定义类型名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;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硬件接口位声明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sbit SDA = P2^0;   //I2C串行数据
sbit SCL = P2^1;   //I2C串行时钟
//sbit DU  = P2^6;   //数码管段选
//sbit WE  = P2^7;   //数码管位选
sbit LED1= P1^0;   //读取AD的值是否成功(亮成功,灭失败)
sbit LED2= P1^1;   //DAC成功输出(亮成功,灭失败)
sbit BEEP= P2^3;   //蜂鸣器引脚定义
sbit LCD_RS=P3^5;           //lcd1602读
sbit LCD_RW=P3^6;           //lcd1602写
sbit LCD_EN=P3^4;           //lcd1602使能
uchar AD_Value;        //存储AD转换回的数字量

/*函数声明*/
bit ADC_Read(uchar CON);
bit DAC_OUT(uchar DAT);
void Delay_Ms(INT16U ms);
void Delay5us();
void Display(INT8U Value, INT8U  col );
void I2C_init();
uchar I2C_read_byte();
void I2C_send_byte(uchar byte);
void I2C_Start();
void I2C_Stop();
void lcd_read_busy();
void lcd_set_init();
void lcd_write_cmd(uchar cmd);
void  lcd_write_dat(uchar dat);
bit Test_ACK();
void Master_ACK(bit i);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共阴极数码管段选码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
uchar code table[]={
//0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6     7     8
0x3F, 0x06, 0x5B, 0x4F, 0x66, 0x6D, 0x7D, 0x07, 0x7F,
//9     A     B           C         D           E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.          关显示
0x6F, 0x77, 0x7C, 0x39, 0x5E, 0x79, 0x71, 0x40, 0x80, 0x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*/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数码管位选码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1位        2位          3位         4位   5位        6位          7位        8位
uchar code T_COM[] = {0xfe, 0xfd, 0xfb, 0xf7, 0xef, 0xdf, 0xbf, 0x7f};//数码管位码
*/

/*LCD函数*/
/*判断忙不忙,忙则等待 */
void lcd_read_busy()
{
        uchar busy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1;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        busy=P0;
        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}while(busy&0x80);

}
/*写命令  写一个字节*/
void lcd_write_cmd(uchar cmd)
{
        lcd_read_busy();   //判断忙不忙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LCD_EN=0;
}
/*写数据  写一个字节*/
void  lcd_write_dat(uchar dat)
{
        lcd_read_busy();//判断忙不忙
        LCD_RS=1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LCD_EN=0;
}
/*LCD1602 设置初始化*/
void lcd_set_init()
{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33);  //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38);         //设置16*2显示模式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f);         //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,光标不闪烁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6);          //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);  //数据指针设置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void Delay_Ms(INT16U ms)
参数:ms,毫秒延时形参
描述:12T 51单片机自适应主时钟毫秒级延时函数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elay_Ms(INT16U ms)
{
        INT16U i;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i = MAIN_Fosc / 9600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;   //96T per loop
        }while(--ms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void Delay5us()
描述:12T 51单片机5微秒延时函数自适应时钟(11.0592M,12M,22.1184M)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elay5us()
{
        #if MAIN_Fosc == 11059200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#elif MAIN_Fosc == 12000000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#elif MAIN_Fosc == 22118400
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#endif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void Display(INT8U Value)
参数:Value,显示值 取值0-255
描述:LCD1602显示函数可显示一个字节的数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isplay(INT8U Value, INT8U  col )
{        uchar bai,shi,ge;
        bai=Value/100;
        shi=Value/10%10;
        ge=Value%10;
        //lcd_set_init();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+col);
        lcd_write_dat(bai+'0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(shi+'0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(ge+'0');
}
/*
void Display(INT8U Value)
{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le[Value/100];        //管显示百位
        DU = 0;

    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断码

        WE = 1;
        P0 = T_COM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
        WE = 0;
        Delay_Ms(5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le[Value%100/10]; //显示十位
        DU = 0;

    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断码

        WE = 1;
        P0 = T_COM[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
        WE = 0;
        Delay_Ms(5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le[Value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个位
        DU = 0;

    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断码

        WE = 1;
        P0 = T_COM[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
        WE = 0;
        Delay_Ms(5);
}
*/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init()
描述:I2C总线初始化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init()
{
        SDA = 1;   //数据总线高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 = 1;   //时钟总线高
        _nop_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Start()
描述:I2C起始信号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Start()
{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Delay5us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Stop()
描述:I2C停止信号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Stop()
{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Master_ACK(bit i)
参数:i 为0时发送非应答 为1时发送应答
描述:I2C主机发送应答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Master_ACK(bit i)
{
        SCL = 0; //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变化
        _nop_(); // 让总线稳定
        if (i)         //如果i = 1 那么拉低数据总线 表示主机应答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 = 1;         //发送非应答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//让总线稳定
        SCL = 1;//拉高时钟总线 让从机从SDA线上读走 主机的应答信号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 = 0;//拉低时钟总线, 占用总线继续通信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//释放SDA数据总线。
        _nop_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Test_ACK()
返回:0为非应答 1为应答
描述:I2C检测从机应答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bit Test_ACK()         // 检测从机应答
{
        SCL = 1;//时钟总线为高电平期间可以读取从机应答信号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if (SD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(1);
        }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send_byte(uchar byte)
参数:byte 要发送的字节
描述:I2C发送一个字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I2C_send_byte(uchar byte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 = 0 ; i < 8 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 (byte & 0x80)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byte <<= 1;
        }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_nop_(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:I2C_read_byte()
返回:读取的字节
描述:I2C读一个字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uchar I2C_read_byte()
{
        uchar i, dat;
        SCL = 0 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i = 0 ; i < 8 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if (SD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|= 0x0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
/*DAC输出*/
bit DAC_OUT(uchar DAT)
{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I2C_send_byte(PCF8591_ADDR+0);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_byte(DACOUT_EN);        //DA输出使能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_byte(DAT);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return(1);
}

/*读AD数据*/
bit ADC_Read(uchar CON)
{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I2C_send_byte(PCF8591_ADDR+0);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_byte(CON);
        Master_ACK(0);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I2C_send_byte(PCF8591_ADDR+1);
        if (!Test_AC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AD_Value = I2C_read_byte();
        Master_ACK(0);
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return(1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2C_init();
        lcd_se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单端输入,读出通道2的值
                if (ADC_Read(0x01))            LED1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if (DAC_OUT(AD_Value))        LED2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AD_Value,0);
                if (ADC_Read(0x02))            LED1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if (DAC_OUT(AD_Value))        LED2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AD_Value,8);
                if (ADC_Read(0x03))        LED1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if (DAC_OUT(AD_Value))        LED2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AD_Value,0x40);
                if (ADC_Read(0x04))        LED1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if (DAC_OUT(AD_Value))        LED2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AD_Value,0x48);
                if (AD_Value > 150)        BEEP = 0;        else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