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963驱动LCD12864显示汉字菜单AVR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7-08-13):
t6963驱动LCD12864显示汉字菜单仿真例子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LCM(MGLS-12864TA)显示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MCU 型号: ATMEGA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时钟频率: 4.0 MH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接口方式: 间接控制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开发环境: AVR studio4.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开发日期: 4/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程序编写: 许孝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includes.h"

int main()
{
    uchar  uKeyBoard=0;
    struct Menu CurMenu;

        fnLCMInit();
        lcd_delay(15);
        cls();
//        cursor(0,0);
//        dprintf("Hello how are you?"); //this is a test:
//        cursor(18,0);
//        dprintf("欢迎进入!");

//    RectBlock(15,5,37,39,1);
//     while(1);
//   DisPaly(&CurMenu);              // 菜单显示

    CurMenu = MenuRoot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isPaly(&CurMenu);

       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循环键盘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KeyBoard = PINB & 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KeyBoard != 0xF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有按键,则跳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switch( uKeyBoard )              // 按键分析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前翻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BeforeKey(&CurMenu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后翻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onAfterKey(&CurMenu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确定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OkKey(&CurMenu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屏显示子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: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返回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CancelKey(&CurMenu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屏显示父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11-21):
MGLS12864T 生产厂家是精电VL吧?

网友B(2021-09-29):
#include"T6963c.h"这个关键头文件没有,驱动程序没有,仿真也错误,楼主是故意马扁分的吗?浪费我一晚上时间,我晕啊,晕死

网友A(2021-10-29):
引用 网友B:
#include"T6963c.h"这个关键头文件没有,驱动程序没有,仿真也错误,楼主是故意马扁分的吗?浪费我一晚上时 ...

我发过一个T6963的点屏的帖子,你参考一下,可以点亮T6963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