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F4351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7-08-13):
需要的拿去吧

ADF4351单片机驱动源程序如下(c语言代码,请自行移植到各个嵌入式平台.):
#include "ADF4351.h"
#include "delay.h"

//#define
#define ADF4351_R0            ((u32)0X2C8018)
#define ADF4351_R1            ((u32)0X8029)
#define ADF4351_R2            ((u32)0X10E42)
#define ADF4351_R3            ((u32)0X4B3)
#define ADF4351_R4            ((u32)0XEC803C)
#define ADF4351_R5            ((u32)0X580005)

#define ADF4351_R1_Base    ((u32)0X8001)
#define ADF4351_R4_Base    ((u32)0X8C803C)
#define ADF4351_R4_ON      ((u32)0X8C803C)
#define ADF4351_R4_OFF    ((u32)0X8C883C)

#define ADF4351_RF_OFF    ((u32)0XEC801C)

#define ADF4351_PD_ON        ((u32)0X10E42)
#define ADF4351_PD_OFF    ((u32)0X10E02)

void ADF_Output_GPIOInit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;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}

void ADF_Input_GPIOInit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;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1;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 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}

void delay (int length)
{
    while (length >0)
        length--;
}

void WriteToADF4351(u8 count, u8 *buf)
{
    u8 ValueToWrite = 0;
    u8 i = 0;
    u8 j = 0;

//    ADF_Output_GPIOInit();

    ADF4351_CE = 1;
    delay_us(1);
    ADF4351_CLK = 0;
    ADF4351_LE = 0;
    delay_us(1);

    for(i = count; i>0; i--)
    {
        ValueToWrite = *(buf+i-1);
        for(j=0; j<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0x80 == (ValueToWrite & 0x80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F4351_OUTPUT_DATA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F4351_OUTPUT_DATA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ADF4351_CLK = 1;
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ValueToWrite <<= 1;
            ADF4351_CLK = 0;
        }
    }
    ADF4351_OUTPUT_DATA = 0;
    delay_us(1);
    ADF4351_LE = 1;
    delay_us(1);
    ADF4351_LE = 0;
}

void ReadToADF4351(u8 count, u8 *buf)
{
    u8 i = 0;
    u8 j = 0;
    u8 iTemp = 0;
    u8 RotateData = 0;

    ADF_Input_GPIOInit();
    ADF4351_CE = 1;
    delay_us(1);
    ADF4351_CLK = 0;
    ADF4351_LE = 0;
    delay_us(1);

    for(i = count; i>0; i--)
    {
        for(j = 0; j<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otateData <<=1;
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iTemp = ADF4351_INPUT_DATA;
            ADF4351_CLK = 1;
            if(0x01 == (iTemp&0x01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otateData |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ADF4351_CLK = 0;
        }
        *(buf+i-1) = RotateData;
    }
    delay_us(1);
    ADF4351_LE = 1;
    delay_us(1);
    ADF4351_LE = 0;
}

void ADF4351Init(void)
{
    u8 buf[4] = {0,0,0,0};

    ADF_Output_GPIOInit();

    buf[3] = 0x00;
    buf[2] = 0x58;                //R5
    buf[1]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00580005 to control the progress
     buf[0] = 0x05;                //to write Register 5 to set digital lock detector
    WriteToADF4351(4,buf);

    buf[3]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R4
    buf[2] = 0xec;                //(DB23=1)The signal is taken from the VCO directly;(DB22-20:4H)the RF divider is 16;(DB19-12:C8H)R is 200
    buf[1] = 0x80;                //(DB11=0)VCO powerd up;
     buf[0] = 0x3C;                //(DB5=1)RF output is enabled;(DB4-3=3H)Output power level is 5
    WriteToADF4351(4,buf);

    buf[3] = 0x00;
    buf[2]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R3
    buf[1] = 0x04;                //(DB14-3:96H)clock divider value is 150.
     buf[0] = 0xB3;
    WriteToADF4351(4,buf);

    buf[3]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R2
//    buf[2] 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(DB6=1)set PD polarity is positive;(DB7=1)LDP is 6nS;
//    buf[1] = 0x0E;                //(DB8=0)enable fractional-N digital lock detect;
    buf[2] = 0x00;
    buf[1] = 0x4E;
     buf[0] = 0x42;                //(DB12-9:7H)set Icp 2.50 mA;
    WriteToADF4351(4,buf);        //(DB23-14:1H)R counter is 1

    buf[3] = 0x00;
    buf[2]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R1
    buf[1] = 0x80;               //(DB14-3:6H)MOD counter is 6;
     buf[0] = 0x29;               //(DB26-15:6H)PHASE word is 1,neither the phase resync
    WriteToADF4351(4,buf);       //nor the spurious optimization functions are being us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DB27=1)prescaler value is 8/9

    buf[3] = 0x00;
    buf[2] = 0x2c;
    buf[1] = 0x80;                //R0
     buf[0] = 0x18;                //(DB14-3:0H)FRAC value is 0;
    WriteToADF4351(4,buf);        //(DB30-15:140H)INT value is 320;
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0);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1);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2);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3);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4);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5);

}
void WriteOneRegToADF4351(u32 Regster)
{
    u8 buf[4] = {0,0,0,0};
    buf[3] = (u8)((Regster>>24)&(0X000000FF));
    buf[2] = (u8)((Regster>>16)&(0X000000FF));
    buf[1] = (u8)((Regster>>8) &(0X000000FF));
    buf[0] = (u8)((Regster)&(0X000000FF));
    WriteToADF4351(4,buf);
}
void ADF4351_Init_some(void)
{
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2);
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3);
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5);
}

void ADF4351WriteFreq(float Fre)        //    (xx.x) M Hz
{
    u16 Fre_temp, N_Mul = 1, Mul_Core = 0;
    u16 INT_Fre, Frac_temp, Mod_temp, i;
    u32 W_ADF4351_R0 = 0, W_ADF4351_R1 = 0, W_ADF4351_R4 = 0;
    float multiple;

    if(Fre < 35.0)
        Fre = 35.0;
    if(Fre > 4400.0)
        Fre = 4400.0;
    Mod_temp = 250;
    Fre = ((float)((u32)(Fre*10)))/10;

    Fre_temp = Fre;
    for(i = 0; i < 10; i++)
    {
        if(((Fre_temp*N_Mul) >= 2199.9) && ((Fre_temp*N_Mul) <= 4400.1))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Mul_Core++;
        N_Mul = N_Mul*2;
    }

    multiple = (Fre*N_Mul)/25;        //带宽出已固定为参考25M,若改参考频率,则应修改R4低字节
    INT_Fre = (u16)multiple;
//    if(((u32)(multiple*10000)%10)> 5)
//        multiple += 0.001;
    Frac_temp = ((u32)(multiple*250))%250;
    while(((Frac_temp%5) == 0) && ((Mod_temp%5) == 0))
    {
        Frac_temp = Frac_temp/5;
        Mod_temp = Mod_temp/5;
    }
    while(((Frac_temp%2) == 0)&&((Mod_temp%2) == 0))
    {
        Frac_temp = Frac_temp/2;
        Mod_temp = Mod_temp/2;
    }

    Mul_Core %= 7;
    W_ADF4351_R0 = (INT_Fre<<15)+(Frac_temp<<3);
    W_ADF4351_R1 = ADF4351_R1_Base + (Mod_temp<<3);
    W_ADF4351_R4 = ADF4351_R4_ON + (Mul_Core<<20);
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PD_OFF); //ADF4351_RF_OFF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(u32)(ADF4351_R4_OFF + (6<<20)));
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RF_OFF);
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W_ADF4351_R1);
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W_ADF4351_R0);
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W_ADF4351_R4);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ADF4351_PD_ON);

//    WriteOneRegToADF4351((u32)(ADF4351_R4_ON + (Mul_Core<<20)));
}

#ifndef _ADF4351_H_
#define _ADF4351_H_

#include "sys.h"

#define ADF4351_CLK PAout(7)
#define ADF4351_OUTPUT_DATA PAout(6)
#define ADF4351_LE PAout(5)
#define ADF4351_CE PAout(4)

#define ADF4351_INPUT_DATA PAin(1)

void ADF4351Init(void);
void ReadToADF4351(u8 count, u8 *buf);
void WriteToADF4351(u8 count, u8 *buf);
void WriteOneRegToADF4351(u32 Regster);
void ADF4351_Init_some(void);
void ADF4351WriteFreq(float Fre)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(xx.x) M Hz
void ADF_Output_GPIOInit(void);
#endif

c语言代码,请自行移植到各个嵌入式平台

网友A(2017-11-15):
有详细的么。

网友B(2019-07-16):
感觉很不错诶,最近刚开始学习ADF4351模块,还有很多地方不懂,作者大大的这个挺有参考价值的

网友C(2021-10-06):
下载了 怎么没有余下代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下载了 怎么没有余下代码

在那个.c文件里面,234行的后面就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在那个.c文件里面,234行的后面就是

程序怎么有错误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在那个.c文件里面,234行的后面就是

是C文件里面 数4行下面 的程序吗  把程序加进去就行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在那个.c文件里面,234行的后面就是

是加在程序的后面 还是哪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加在程序的后面 还是哪里

楼主的这个diam估计是从他自己的工程项目中提取取出来,又没有说是什么MCU芯片的,你得移植进你的项目,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?得改一下delay,把ADF4351.c里面该去掉的全都去掉,然后加入你自己的main()才行,楼主的文件只是一些函数而已,你得自己在main里面调用这些函数,实现你自己的功能,说白了就是复制粘贴然,然后用你自己的思路来组合,以便实现你需要的功能.你可能需要一个完整的实例来参考学习,论坛里面有人上传这个芯片的430MCU的工程,你可以参考一下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9987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