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2114定时器仿真时,LED总是显示低电平而不是一闪一灭呢?

楼主(2017-08-13):
为什么仿真时,LED总是显示低电平而不是一闪一灭呢

#include <LPC21xx.H>
#define  LED1  1<<7
unsigned int j;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5;i++);
}

void __irq TIMER0_ISR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if((IO0PIN&LED1)==0) IO0SET = LED1;
                else IOCLR0 = LED1;

                T0IR = 0x01;
                VICVectAddr0 = 0;

}

void TIMER0_intrrupt()
{
        T0TC = 0;
        T0PR = 99;
        T0MCR = 0X03;
        T0MR0 = 110592;
        T0TCR = 0X03;
        T0TCR = 0X01;
        VICIntEnable = (1<<4);
        VICIntSelect = 0x00;
        VICVectCntl0 = 0x24;
        VICVectAddr0 = (unsigned int)TIMER0_ISR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PINSEL0 = 0X00;
        IO0DIR = LED1|LED2;
        TIMER0_intrrup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     }
}

网友A:
很简单的事。每间隔一段时间,对LED驱动脚求反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