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12 DSP高精度数字频率计设计资料 含源码 原理图PCB 论文

楼主:
数字频率计电路功能概述:
       本设计采用TMS320F2812 DSP 芯片,制作了一台简易数字频率计。本设计综合了传统的多周期测量和等精度测量方法,实现了对被测信号频率、周期、脉宽和占空比宽范围、高精度的测量。提出了一种在无需任何外部硬件控制情况下,利用DSP 2812丰富的软件资源实现等精度测量的一种方法。它根据每个门闸时间内高频标准脉冲的个数与已知被测信号的个数,求得被测信号频率,最后再通过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得到最终结果。系统测试结果表明我们的设计是可行的。
硬件设计:
数字频率计系统硬件设计由四部分组成:整形电路、DSP选择与F2812最小系、通讯模块和电池管理模块。具体介绍说明,详见附件内容。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程序打包:

TMS320F2812 DSP源程序如下:

void init_eva_timer1(void)//定时器1初始化
{

    EvaRegs.GPTCONA.all= 0x6052;//将定时器1,2配置成递增计数模式
   //没有事件启动ADC,定时器1,2的比较输出由各定时器比较逻辑独立驱动
   //定时器1比较输出设为高有效
    EvaRegs.T1PR = 2;       // 周期值
    EvaRegs.T1CMPR = 1;     // 比较值
    EvaRegs.EVAIFRA.bit.T1CINT= 1;//复位定时器1的比较中断标志
    EvaRegs.EVAIFRC.bit.CAP1INT = 1;//复位捕获单元1的中断标志
    EvaRegs.EVAIMRA.bit.PDPINTA= 0;//禁止功率驱动保护中断
    EvaRegs.EVAIMRA.bit.T1CINT= 0;//禁止定时器1的比较中断使能
    EvaRegs.EVAIMRC.bit.CAP1INT = 0;//禁止捕获单元1的中断使能
    EvaRegs.T1CNT= 0x0000;//定时器1的计数值初始化为0
    EvaRegs.T1CON.all = 0x1012;//将定时器1配置为仿真挂起时立即停止,
    //连续增计数模式,禁止定时器1操作,用外部时钟,比较寄存器设为计数器值为0或等于周期寄存器的值时重载
    //使能定时器的比较操作
}
void init_eva_timer2(void)//定时器2的初始化
{
    EvaRegs.GPTCONA.all=0x6052;
    EvaRegs.T2PR= 0xFFFF;       // 周期值
    EvaRegs.T2CNT = 0x0000; //初始化计数值
    EvaRegs.EVAIFRB.bit.T2OFINT= 1; //复位定时器2的上溢中断标志
    EvaRegs.EVAIMRB.bit.T2OFINT = 1;//使能定时器2的上溢中断使能
    EvaRegs.T2CON.all= 0x1502;//将定时器2配置为仿真挂起时立即停止,
    //连续增计数模式,预分频设为32分频,使用自身使能位,禁止定时器2操作
    //使用内部时钟,比较寄存器设为计数器值为0或等于周期寄存器的值时重载
    //使用自身的周期寄存器
}
void frequence(void)//计算频率
{    //计算捕获1捕获的定时器2的脉冲数
    if(Ny2>Ny3)
            Ny1=(65535-Ny2)+Ny3+65536*(EvaTimer2InterruptCount-1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Ny1=Ny3-Ny2+65536*EvaTimer2InterruptCount;
          if(flag3 == 0)   //判断被测信号频率范围
         {
           if(Ny1>78125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FR=7031250.0/Ny1;
            TR=1000000.0/FR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Ny1>=150000&&Ny1<=781250) //频率小于46.875Hz,直接计算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FR1=7031250.0/Ny1;//FR1=1000000.0/Ny1/64*150*3;
               FR0[FRCount++]=FR1;
                   if(FRCount==7)//如果已计算了5个值,即数组已满,则禁止定时器1的比较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1;
                  //  EvaRegs.EVAIFRA.bit.T1CI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 Ny1>=3&&Ny1<150000)//被测频率小于150/64MH,大于150M/64/50000=46。875Hz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 == 0)//大于46.875H小于150M/64频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50000.0/ Ny1;
                   if(N<16383)         //重新配置定时器1
                   {   EvaRegs.T1PR=4*N+3;// N=15384.6,T1PR最大为6154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1CMPR=2*N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2CON.bit.TPS=3;//定时器2输入时钟预定标设为8分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5==0) //大于767953.125H(150M/64/200000*65532)小于150M/64 频率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5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1PR=6552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1CMPR=3276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2CON.bit.TP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2==0)//大于150M/64 频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1PR=6552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1CMPR=3276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Regs.T2CON.bit.TPS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else
           if(flag3==1) //重新配置中频和高频之后重新计算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1 == 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flag5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1=4914750.0/Ny1*1000000;//FR1=150.0/2*65530/Ny1*10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0[FRCount++]=F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RCount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1;
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EvaRegs.EVAIFRA.bit.T1CI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R1=9375000.0/Ny1*(EvaRegs.T1PR+1);//FR1=1000000.0/Ny1/16*150*4*(N+1);
                  FR0[FRCount++]=F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RCount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1;
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EvaRegs.EVAIFRA.bit.T1CI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if(flag2 == 1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R1=4914750.0/Ny1*1000000;//FR1=150.0/2*65530/Ny1*10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0[FRCount++]=F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RCount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1;
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EvaRegs.EVAIFRA.bit.T1CI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6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}
interrupt void eva_timer2_isr(void)//定时器2溢出中断程序
   {
     if((EvaTimer2InterruptCount>98)&&(flag3 ==1)&&((flag2 ==1)|(flag5==1)))
       {
          EvaRegs.T1PR = 2; //   75M*65530/65536/767953.125H,由767953.125H以上变低频处理,复位EV模块
          flag3 = 0;
          flag2 = 0;
          flag1 = 0;
          flag4 = 0;
          flag5 = 0;
          EvaRegs.T1CNT = 65525;
          EvaRegs.T1CMPR = 1;
          EvaRegs.T1CON.bit.TCLD10=2;
          EvaRegs.T1CON.bit.TCLD10=0;
          EvaRegs.T2CON.bit.TPS=5;
          EvaTimer2InterruptCount=0;
       }
else
   if((EvaTimer2InterruptCount>=25)&&(flag3 ==1)&&(flag1 ==1)&&(flag5==0))
    {
      EvaRegs.T1PR = 2; // 150M/16*8/65536/46.875,由中频变低频处理
      flag3 = 0;
      flag1 = 0;
      flag4 = 0;
      EvaRegs.T1CNT = 4*N;
      EvaRegs.T1CMPR = 1;
      EvaRegs.T1CON.bit.TCLD10=2;
      EvaRegs.T1CON.bit.TCLD10=0;
      EvaRegs.T2CON.bit.TPS=5;
      EvaTimer2InterruptCount=0;
    }
  else
   {
   EvaTimer2InterruptCount++;
   }
   EvaRegs.EVAIFRB.bit.T2OFINT= 1;//复位定时器2的上溢中断标志
   PieCtrlRegs.PIEACK.all= PIEACK_GROUP3;//清除PIE分组3械牡闹卸舷煊ξ?
}

pcb和原理图:
源程序: Flash
频率计设计论文:

网友A(2020-12-13):
有没有文档

网友B(2024-09-18):
PDF文档里写的很清楚,你没下载没看不要随便提问题

网友C:
是用DSP的高速特性来提高频率精度的吗?有没有考虑用DSP数字方法来测量频率,比如FFT算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