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C5A60S2单片机可以带动摄像头吗?如果可以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处理?

楼主(2017-08-14):
STC12C5A60S2单片机芯片可以带动摄像头吗?如果可以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处理?
还有就是你们有什么好的彩色摄像头模块推荐吗?RMB在100左右

网友A:
1、可以。
2、1ms-100S。
3、如何界定你要求的“好”。

网友B:
带FIFO的摄像头模块是可以的,时间取决于你所要求图像的大小和图像模式。只用过OV7670,其他不太懂。

网友C:
应该行的

网友D:
最好用到带fifo的,然后处理的图像肯定不是具有实时性的

网友E:
像这种51单片机是带不动摄像头的,可以用32,或者你直接买个树莓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