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C90C516RD+单片机的自动风扇制作 含源码

楼主:
我学的是强电专业,这个是我毕业设计做的一个很简单而且被我做的很粗糙的的东西,用了DHT11,DS1302,HMI的显示屏,还有一个5v直流电动机,两个按键,一个按键是单片机根据温度自动控制电机转速,一个是手动按,按一下就加快转速,当然,时间,温度,湿度,电机转速,是否是自动控制,风速多少,都在HMI显示屏显示出来了,我的电机是和单片机I/O口直接连接,因为能动能显示出不同风速的差别,毕业设计嘛,没想的太多,程序和编写HMI的界面软件都在在附件里面,本来是不想写这个帖子的,因为自己做的非常粗糙,但是想到自己这两个月又是实物又是论文,大家找资料并不容易,希望我的东西能给大家一些参考的东西,因为已经出来工作了,所以关于实物的图片并没有了,只能给大家看一下,HMI显示的仿真界面,为什么不用TFT的呢。其实我有一块TFT的,但是焊接的时候弄坏了,之后淘宝一看人机界面多高端啊,就买了个HMI的,对了HMI的软件是 usart hmi

STC90C516RD+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hmi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THT11.h>
#include <delay.h>
#include <i2c.h>
#include <ds1302.h>
#define KeyPort P0
sbit DCOUT = P1^7;
unsigned char PWM_ON=0,PWM;   //定义速度等级
#define CYCLE 10        //周期
unsigned char KeyScan(void);//键盘扫描
void Init_Timer0(void);
unsigned char code digit[10]={"0123456789"};
int  TMEPX[6]={40,50,60,70,80,90};
unsigned char second,minute,Value,hour,day,month,year;
unsigned char m,n,j,k,h,g;
unsigned char ReadValue;
char str[1];
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num;
                PWM_ON=0;
        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              Init_DS1302();
                system_Ini();
                DHT11_ReadTempAndHumi();
                m=temp_value/10/10;
                n=temp_value/10%10;
                j=humi_value/10/10;
                k=humi_value/10%10;
    while(1)
   {
Delay_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ReadValue = ReadSet1302(0x81);
                 second=((ReadValue&0x70)>>4)*10 + (ReadValue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second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=second%10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0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h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1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g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ReadValue = ReadSet1302(0x83);
                minute=((ReadValue&0x70)>>4)*10 + (ReadValue&0x0F);
                h=minute/10;
                g=minute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8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h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9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g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ReadValue = ReadSet1302(0x85);
     hour=((ReadValue&0x70)>>4)*10 + (ReadValue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h=hour/10;
                g=hour%10;
UART_Send_Str("t6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h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7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g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ReadValue = ReadSet1302(0x87);
     day=((ReadValue&0x70)>>4)*10 + (ReadValue&0x0F);
h=day/10;
                g=day%10;
UART_Send_Str("t4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h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5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g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ReadValue = ReadSet1302(0x89);
     month=((ReadValue&0x70)>>4)*10 + (ReadValue&0x0F);
h=month/10;
                g=month%10;
UART_Send_Str("t2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h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3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g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ReadValue = ReadSet1302(0x8d);
     year=((ReadValue&0xf0)>>4)*10 + (ReadValue&0x0F);
h=year/10;
                g=year%10;
        UART_Send_Str("t0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h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g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2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j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3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k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4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m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5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n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num=KeyScan();
   if(num==1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6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1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8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0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if(PWM_ON<CYCLE)
           PWM_ON++;
          }
   else if(num==2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6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0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18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1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          if(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ON=1;
                if(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ON=3;
                if(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ON=5;
                if(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ON=9;
          }
  PWM=PWM_ON%10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Str("t20.txt="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PWM+48);
 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_Byte(34);
          UART_Send_END();

DelayMs(100);
  }
}
void Init_Timer0(void)
{
TMOD |= 0x01;
EA=1;
ET0=1;
TR0=1;
}
void Timer0_isr(void) interrupt 1
{
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;
TH0=(65536-2000)/256;
TL0=(65536-2000)%256;
if (count==PWM_ON)
    {
     DCOUT = 0;
    }
  count++;
if(count == CYCLE)
    {
    count=0;
        if(PWM_ON!=0)
           DCOUT = 1;

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20170405 - 副本

网友A(2017-08-14):
因为在论坛找了不少资料,希望能帮助到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