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问题,上电后第一次数据正确,后面都失败

楼主(2017-08-14):
为什么单片机上电后第一次发送数据能收到五个hello  之后只能收到个h
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reg52.h>
unsigned char rxbuf,txbuf[]="hello",len,a,b,flag;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SM0=0;
        SM1=1;
        REN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S=0;
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b=0;b<=4;b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0;a<=4;a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txbuf[a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S=1;

}
}
}
void ser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if(RI==1)
        {
        RI=0;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TI=0;
}

网友A:
   for(b=0;b<=4;b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0;a<=4;a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txbuf[a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
把这些修改好放在串口中断是执行,就可以了.

楼主:
试了一下,好了,感谢!
为什么放在主函数里面不行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