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精确测距 毫米级测距时间分辨率将如何改?

楼主(2017-08-14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HC-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 DEMO 程序
//晶振:11.0592
//接线:模块TRIG接 P1.2  ECH0 接P1.1
//串口波特率9600
//精度为米级别的,毫米级测距时间分辨率将如何改?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"chao.h"

unsigned int  time=0;
unsigned int  timer=0;
float         S=0;
bit           flag =0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Conu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数据处理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距离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float Conut(void)
{
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S=(time*1.8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if(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出测量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S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delaym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ms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100,j;
        for(;ms;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StartModul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启动模块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StartModule()
{
          Tri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模块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Trig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ChaoShengBo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超声波模块初始化函数,允许T0中断,开启定时器,开启总中断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aoShengBoInit()
{
    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TI=1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CaiJi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超声波数据采集并转换为数字信号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aiJi(void)
{
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         delayms(100);                //100MS

}

网友A:
网上看的一些资料说这个模块精准度最大也就在在3mm,自己实际用过达到这么高的精确度,如果非要那么高的精确度的话是不是需要采取补偿手段。

网友B:
超声波传递速率与介质、温度有关。探测精度有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之分,把概念搞清楚。什么3mm?如果是倒车测距,绝对精度也就是0.5c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