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驱动山外鹰眼二值化摄像头的源码分享

楼主(2017-08-14):
stm32f407驱动山外鹰眼二值化摄像头,使用山外的多功能调试助手显示,特此分享

stm32f407芯片主程序:
#include "main.h"

uint8_t pic[OV7725_DATASIZE];
bool busy = false;

void ov7725_isr(void)
{
  uint8_t *ptr = (uint8_t*)&pic[0];
  if(!busy)
  {
    OV7725_GetImg(ptr);
    busy = true;
  }
}

int main(void)
{
  uint16_t i;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;

  //GPIO initialize
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9, GPIO_AF_USART1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10, GPIO_AF_USART1);
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//USART1 initialize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);
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BaudRate = 256000UL;
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Tx;
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);
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
  printf("Hello, world!\r\n");

  if(OV7725_Init())
    printf("Camera init failed\r\n");
  else
  {
    OV7725_Callback_Install(ov7725_isr);
    //OV7725_Cmd(ENABLE);
    printf("Done!\r\n");
  }

  while(1)
  {
    if(busy)
    {
      putchar(0x01);
      putchar(0xFE);
      for(i = 0; i < OV7725_DATASIZE; i++)
        putchar(pic[i]);
      putchar(0xFE);
      putchar(0x01);
      busy = false;
    }
  }
}

全部资料下载地址(源码):

网友A(2018-03-04):
你好,请问E9连接PCLK引脚然后E10连接HREF(行中断)是吗?我的F4最小系统版上没有E9和E10,但是为什么我把E9和E10改成C9和C10之后一直传回0X00呢???求大神求解

网友B(2017-09-17):
E9  和E10接哪

网友C(2017-12-10):
楼主  你的场中断和行中断没有用到图像嘛   那一幅是怎么出来的

网友D(2018-02-09):
楼主可以说一下硬件连接引脚吗,像素中断的引脚找不到

网友E(2018-04-27):
只为积分不够

网友F(2018-09-14):
楼主,我也想问一下,OV7725_Callback_Install函数到底有什么用啊?
而且pic也不刷新,怎么发送图像数组啊?

网友G(2019-01-18):
积分不够啊兄弟

网友H(2019-07-28):
不能用 假代码

网友I:
不行啊,整了一晚上,初始化失败,你确定程序没问图?

网友J(2019-11-14):
引脚怎么连接啊

网友J:
初始化一直失败是怎么回事?

网友K(2020-06-03):
上位机分享下

网友L(2020-07-21):
看來需要多學習一下囉

网友M(2020-12-07):
说明介绍不够清晰ya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