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遇到问题,出现大量的×符号,求指教

楼主:
我在使用Altium Designer画线路时,线路会出现大量的×符号,这些符号把图层的颜色都覆盖了,怎么去掉这些符号呢?如图

网友A(2017-08-14):
说明你画的这些线不符合你预定的规则,修改一下规格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说明你画的这些线不符合你预定的规则,修改一下规格就好了

线宽规则都符合要求的呀,我这实际线宽0.4mm,规则里设置最大线宽为6mm,最小为0.01mm,但这些符号仍然存在,特别说明一下,这个图档我是导入的GERBER档案。

网友C:
你可以用快捷键P+T画线,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