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个单片机板子是不是坏了?

楼主(2017-08-14):
用数据线连接电脑,然后可以看到串口4,但是一但按下开关后,串口就没了,而且板子有个地方很烫,不能烧录。关了后,串口4就又出来了

网友A:
会不会是短路啊?你查看硬件吧。

网友B:
电源模块坏了,把单片机的供电先去掉看看;

网友C:
先看發熱的地方是否可以更換零件 串口耗電流不會太大 不會造成電路發熱的

网友D:
板子的电源电路有问题了,可以先断开一部份后级电路,找到故障点。

网友E:
可能是短路,或者是哪里没连接好吧

网友F:
短路了,可能是某个元件坏了,把发烫的元件换掉试试

网友G:
短路了吧

网友H:
应该是短路了吧

网友I:
数据线的地是否和板子的电源短路,可用万用表测量

网友J:
是不是连接不好,还是电压不对

网友J:
板没坏,连接问题

网友K:
应该是板子有问题,用表量板子电源端的电阻值,或通电状态量板子的供电电压

网友L:
对照原理图进行排查,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

网友M:
板子烧了

网友N:
这种情况应该是短路了,看看发烫的是哪个部位,调整一下吧。

网友O:
板子烫,请测试一下电流。如果电流超过了数据手册,就肯定不行了。

网友P:
先看电压 正常不

网友Q:
你可以查下是否短路了

网友R:
可能是短路了吧

网友S:
估计是短路了,测试一下

网友T:
测试下电源是否短路;

网友U:
可能是单片机某个引脚短路了

网友U:
应该是哪个脚短路了

网友V:
你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串口模块有短路,你把232模块去掉就没事了。只不过烧录要用其他代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