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全部数码管间隔1秒从9至0跳动

楼主(2017-08-14):
想不通定时器的中断该放在哪里,试了很多个地方都不行,感觉普中科技的数码管有点麻烦,郭天祥的就能看懂....
写了基本程序,求指教该怎么在程序里加代码...

程序如下:
#include "reg52.h"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i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就弄个定时器中断(1s),在中断函数里面改变显示的值就行,中断是自己到时间就进去了,不是要你放在那的问题

网友B:
在中断里写入

楼主:
#include "reg52.h"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,n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n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}
}
void time0()interrupt 1
{
        u8 num,n;
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n--;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弄个定时器中断(1s),在中断函数里面改变显示的值就行,中断是自己到时间就进去了,不是要你放在那的问 ...

#include "reg52.h"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,n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n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}
}
void time0()interrupt 1
{
        u8 num,n;
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n--;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}

这样写对吗..程序没错,,,但是效果达不到啊...

网友C:
中断初始化放在while外面吧,你这样一直在初始化中断

网友D:
主要是延时时间太短了,大概只有100us

网友D:
#include "reg52.h"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i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}
主要是延时时间太短了,只有100us,看不到数码管亮

网友E:
#include "reg52.h"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u8 num,n,i;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>=8)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P0=smgduan[n]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 = 0xEE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num=0;
        n=0;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1);
}
void time0()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EE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>=2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        if(n>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}
        DigDisplay(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