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c05模块 手机蓝牙软件发出去的数据和单片机接收的数据不一样

楼主(2017-08-14):
有谁遇到这个问题吗

网友A:
波特率的问题吧

网友B:
最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,还有你的蓝牙是否配置好了

网友C:
建议把波特率重新设置一下

网友D:
波特率不一样,可能会收到乱码,以前遇过收到的是ASCII码,发送1,打印出来的是1的ASCII码,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,你的描述可以具体一些

网友E:
波特率一致的情况下,检查发送的和接受的是不是ascll码还是16进制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