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PCB设计系列基础知识43|差分信号的规则设置

楼主:
本节继续讲解PCB设计中差分信号的规则设置。
差分信号的规则可以在电气规则下面建立,也可以在物理规则下面建立;电气规则下建立的差分信号规则是全局性的,不受区域规则的约束,在BGA等需要密集出线的地方难以满足要求,所以差分信号一般都是在物理规则下面建立的。
一、在电气规则下建立差分信号规则,首先点击左边的工作选择区中的Electrical工作表下的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→Routing→Differential pair,然后选择菜单命令Objects→Create→Electrical set,如图下图所示:
弹出Create Electrical set对话框。
在 Electrical CSet编辑框输入差分信号规则名称,这时在右边的工作表中可以看到多了一个DIFF_DQS的约束规则,如下图所示:
差分信号的约束规则参数主要有以下几个:
Uncoupled Length:差分信号网络中不匹配中的长度,即不能按差分信号走线的总长度。
Min Line Spacing:最小的线间距。
Primary Gap:差分信号最优先选择的线间距。
Primary Width:差分信号最优先选择的线宽。
Neck Gap:差分信号在 NECK 模式下的线间距(用于在布线比较密集的区域)。
Neck Width:差分信号在 NECK 模式下的线宽。
设置好差分信号约束规则后,将该约束规则应用于差分信号上,点击左边的工作表选择区中的Electrical 工作表下的 Net 下Routing,在右边的工作表找到所建的差分信号,在 Referenced Electrical CSet 选择刚才设置好的差分信号约束规则 DIFF_DQS,如下图所示:
这样就把设置好的差分规则分配到对应的差分网络了。
二、在物理规则Physical Constraint Set下建立差分信号规则。
弹出命名对话框如下:
根据需要设定各个参数的数值并把规则赋予需要的网络,操作方式与电气规则下建立差分信号规则类似。
以上便是PCB设计中差分信号的规则设置,下期预告:PCB设计重要元素过孔的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