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的spwm波形生成源码 可用于dc-ac逆变电路

楼主(2017-08-15):
该程序是基于stm32的spwm波形生成,可以应用于dc-ac逆变电路驱动程序。
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time.h"
#include "spwm.h"
#include "usart.h"

////////////主程序变量
char 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输入
unsigned  int spwmval;
u16 HZ=50;
u8  sflag;
u16 adcx0, adcx1, adcx2 ;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三路ad采样

////////串口变量

int len;
int pwmx;

void   Usart_Cmd(void)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delay_init(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
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 NVIC_PriorityGroup_2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
            Adc_Init( );
    //button_Init(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初始化
    //TIM1_PWM_Init( 464 , 0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1 PWM初始化, Fpwm=72M/4096=17.518125Khz
            SPWM_Init(516,1);
            TIM2_Int_Init(1024,2);
       //uart_init(115200);

    while( 1 )
    {
        delay_ms(300);
    }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18-05-20):
参考参考

网友B(2019-07-07):
非常感谢,这个不带系统吧?

网友C:
很好的资源 。谢谢楼主

网友D(2019-09-20):
感谢分享,参考学习一下。

网友E(2021-01-22):
作者分享一下电路原理图吗,最近想制作,不知道如何入手

网友F:
电路原理图能分享一下不

网友G(2021-04-03):
能否实现频率步进控制?

网友H(2022-05-28):
谁可以根据楼主的资料画个仿真或者原理图嘛?

网友I(2023-11-30):
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