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8音键电子琴设计(带仿真 AD原理图与PCB代码开源)

楼主(2017-08-15):
包含Proteus仿真,原理图,PCB及源程序

8音键电子琴介绍:

          该设计采用AT89C52(AT89C52数据手册)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,外接灯光闪烁功能和8音调键。共有8个音节和4个功能按键。可播放内置乐曲,可弹奏录音,采用24C02(24C02数据手册)芯片作为EEPROM存储,掉电不掉内容,LM386(LM386数据手册)功放模块外接扬声器。

具体功能介绍:

    8个弹奏键,具有很强的娱乐性。
    独创--弹奏录音功能 能录音,能回放,听起来更惬意。
    内置多首音乐。
    4个功能按键设计,PLAY(播放)NEXT(下一首),PRE(上一首),STOP(停止)按键。
    5V电源转接PIN,供电稳定,方便实用。
    采用LM386功放和专用音乐喇叭,声音更柔和动听,不再是蜂鸣器的刺耳啸叫。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:

元件清单:
主机元件清单
名称    参数    数量
电阻    470,1K、10K、10欧    若干
电位器    10K    1
发光二极管        9
电源接口        1
电解电容    10uf    1
电解电容    250uf    1
独石电容    104    1
瓷片电容    30pf    2
按键        13
晶振    12.00M    1
排针        若干
AT89S52单片机        1
AT24C08        1
扬声器    0.5W 8欧    1
LM386        1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名称:模拟电子琴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led 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LED等位P0口
#define sw_port 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间变量。。。使按键和led对应
sbit buzzer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扬声器管脚
sbit key1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音乐与弹奏歌曲转换
sbit key3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掉电存储按键
sbit key4=P3^5;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掉电存储的歌曲
sbit keybofang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刚才弹奏的歌曲
sbit key7=P3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音调键。。。 和  歌曲键
sbit key8=P3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音调键。。。 和  歌曲键
sbit key6=P1^7;
sbit key5=P1^6;
sbit sda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数据线
sbit scl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时钟线
uchar keyd,i,keys,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uchar ton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uchar ton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void beat_125(unsigned 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明函数
uchar code beat1[]={16,8,8,8,8,4,4,16,8,4,4,8,4,4,4,        //歌曲1节拍
4,4,4,16,16,8,8,4,4,12,8,16,16,8,4,4,4,4,16};
uchar code song1[]={6,5,3,5,7,6,5,6,3,5,6,5,3,                //歌曲1简谱
2,1,6,5,3,2,2,3,5,5,6,3,2,1,5,3,2,1,6,1,1,15};

uchar code beat2[]={7,7,7, 7,8,9, 1,2,3, 6,2,4, 4,4,4, 12,         //歌曲二节拍
8,2,2, 4,4,4, 8,2,2, 4,4,4, 2,2,4,4, 12,};
uchar code song2[]={1,2,8, 8,5,1, 3,3,3, 5,4,3,                //歌曲二简谱
5,4,3, 2, 2,1,0, 1,2,3, 4,3,2, 3,4,5, 5,4,3, 2,1,15};

uchar code beat4[]={4,4,4, 6,2,4, 4,4,4, 6,2,4, 4,4,4, 12,
8,2,2, 4,4,4, 8,2,2, 4,4,4, 2,2,4,4, 12,};
uchar code song4[]={1,1,1, 3,2,1, 3,3,3, 5,4,3,
5,4,3, 2, 2,1,0, 1,2,3, 4,3,2, 3,4,5, 5,4,3, 2,1, 15};

uchar code tone[]={115,102,91,86,77,68,61,57};                //歌曲音调
unsigned int code tone1[]={1012,956,852,759,716,638,568,506,478,426,379,531,10}; //歌曲音调
uchar song3[4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空数组
void play(uchar*,uchar*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演奏歌曲函数
void delay8um(u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8um延时函数
void sound(u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弹奏发声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节拍的延时的基本单位,用于24c08简单延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单延时函数
{;;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节拍的延时的基本单位,延时1m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uchar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um延时函数
{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0;j>0;j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24c02驱动程序      用IIC总线进行传输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初始化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start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的启动信号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
}
void stop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停止信号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response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的应答信号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i++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write_c02byte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24c02写一个字节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da=CY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uchar read_c02byt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24c02读一个字节
{
         uchar i,k;
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k=(k<<1)|sda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;
}
void write_addc02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//对24c02写一个数据
{
        start_c02();
         write_c02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date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stop_c02();
}
uchar read_addc02(uchar addres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24c02读一个数据
{
        uchar date;
        start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start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0xa1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date=read_c02byte();
//        response_c02;
        stop_c02();
        return dat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主函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uchar yd,temp,jj,t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        uchar t1,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        t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t1
        y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2
        buzze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蜂鸣器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总中断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 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0x3c;
                sw_port=0xff;
                keys=~sw_po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led与按键结合起来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键盘选择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4:sound(0);temp=1;yd=0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1被按下发音do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sound(1);temp=1;yd=1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2被按下发音rua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0:sound(2);temp=1;yd=2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3被按下发音m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20:sound(3);temp=1;yd=3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fa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5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5被按下发音la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5)                // 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4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6被按下发音x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6)                // 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7被按下发音x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7)                // 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6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8被按下发音高音do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8)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7);                //播放高音do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7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位,如果标志位为1,则说明有按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标识位归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ng3[t1++]=yd;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存入song3[]数组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存入24c02 ,掉电存储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key3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被按下,将led打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ng3[t1++]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c02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24c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0;)        //进入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c02(i,song3[i++]);        //将数据依次写入24c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24c02中的数据,掉电播放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有键被按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c02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led打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tt初值设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read_addc02(tt)!=3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while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j=read_addc02(tt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H=(65536-tone1[jj])/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L=(65536-tone1[jj])%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ton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TH0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on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TL0低八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bofan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bofan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回放键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ng3[t1++]=30;
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ong3[i]!=3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while循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H=(65536-tone1[song3[i]])/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L=(65536-tone1[song3[i]]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tone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one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i值加一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key1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key7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a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led灯亮个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7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song1,beat1);        //演奏歌曲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key8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a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led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8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song2,beat2);        //播放歌曲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key6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a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led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6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song4,beat4);        //播放歌曲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key1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被按下。退出该函数。。并关闭le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从数组中播放歌曲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lay(uchar*song,uchar*be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歌曲函数
{
         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初始值
         while(song[i]!=1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进入循环函数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one_H=(65536-tone1[song[i]])/256;        //定义初值
                 tone_L=(65536-tone1[song[i]])%256;        //定义初值
                 TH0=ton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
                 TL0=ton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
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beat[i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节拍函数
 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加
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附件内容包括:
整个电路设计原理图和PCB源文件,用AD软件打开;
源程序;
仿真电路,用proteus软件打开;
BOM表;

我这个目前目前问题还很多,研究了几天,也没有解决,仿真也没有效果,求大神帮帮忙看看我这电路和程序哪里错了?
错误文件:
下面这位大神制作的是可以运行的,大家能参考这个帮我修改一下吗?
成功版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48020-1.html

网友A(2017-11-13):
仿真后没声音?

网友B:
对,都没声音

网友C:
有点意思,可以作为初学者练手的资料

网友D(2018-04-26):
给力 好文档

网友E:
470是贴片电阻吗

网友E:
我的灯都亮,可是扬声器没有声音,求解答

网友F:
大大 为啥仿真图没出来啊 按键没有反应 源代码运行无错 且导入芯片了

网友F:
大大 问一下 为啥你的原理图上没有喇叭??没有喇叭 怎么出声音?

网友G(2018-11-15):
还有pcb图,很良心,谢谢

网友H:
为什么灯凉了  有电流声  没有音乐声呢?

网友H:
为什么板子做出来  灯凉了  蜂鸣器只有电流声  听不到音乐声呢?

网友I:
你好,请问一下这个程序为啥不响啊

网友J(2018-12-22):
没有声音是怎么回事?

网友K:
仿真图喇叭不响,按键也没有反应

网友L(2019-03-02):
很棒的资料,适合初学者

网友M:
没音乐吗?但是很适合初学者的资料

网友N:
很好的作品,谢谢分享

网友O:
引用 网友K:
仿真图喇叭不响,按键也没有反应

我也是,仿真都不行,按键不行,灯也不亮。

网友P(2019-04-01):
仿真图的喇叭不响,按键没反应。

网友Q(2019-05-15):
为啥仿真图按键不管用

网友R:
能说一下怎么操作吗?好像没有声音?

网友S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后没声音?

程序对了吗?

网友T(2019-07-09):
麻烦问下这个帖子上的代码是不是不全啊?还差多少啊,谢谢

网友U(2019-12-26):
还是很可以的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U:
代码和PCB是不是不全啊??

网友V(2020-06-27):
兄弟,这没喇叭鸭...

网友W:
仿真成功了吗

楼主(2017-08-15):
包含Proteus仿真,原理图,PCB及源程序

8音键电子琴介绍:

          该设计采用AT89C52(AT89C52数据手册)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,外接灯光闪烁功能和8音调键。共有8个音节和4个功能按键。可播放内置乐曲,可弹奏录音,采用24C02(24C02数据手册)芯片作为EEPROM存储,掉电不掉内容,LM386(LM386数据手册)功放模块外接扬声器。

具体功能介绍:

    8个弹奏键,具有很强的娱乐性。
    独创--弹奏录音功能 能录音,能回放,听起来更惬意。
    内置多首音乐。
    4个功能按键设计,PLAY(播放)NEXT(下一首),PRE(上一首),STOP(停止)按键。
    5V电源转接PIN,供电稳定,方便实用。
    采用LM386功放和专用音乐喇叭,声音更柔和动听,不再是蜂鸣器的刺耳啸叫。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:

元件清单:
主机元件清单
名称    参数    数量
电阻    470,1K、10K、10欧    若干
电位器    10K    1
发光二极管        9
电源接口        1
电解电容    10uf    1
电解电容    250uf    1
独石电容    104    1
瓷片电容    30pf    2
按键        13
晶振    12.00M    1
排针        若干
AT89S52单片机        1
AT24C08        1
扬声器    0.5W 8欧    1
LM386        1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名称:模拟电子琴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led 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LED等位P0口
#define sw_port 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间变量。。。使按键和led对应
sbit buzzer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扬声器管脚
sbit key1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音乐与弹奏歌曲转换
sbit key3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掉电存储按键
sbit key4=P3^5;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掉电存储的歌曲
sbit keybofang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刚才弹奏的歌曲
sbit key7=P3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音调键。。。 和  歌曲键
sbit key8=P3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音调键。。。 和  歌曲键
sbit key6=P1^7;
sbit key5=P1^6;
sbit sda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数据线
sbit scl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时钟线
uchar keyd,i,keys,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uchar ton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uchar ton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void beat_125(unsigned 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明函数
uchar code beat1[]={16,8,8,8,8,4,4,16,8,4,4,8,4,4,4,        //歌曲1节拍
4,4,4,16,16,8,8,4,4,12,8,16,16,8,4,4,4,4,16};
uchar code song1[]={6,5,3,5,7,6,5,6,3,5,6,5,3,                //歌曲1简谱
2,1,6,5,3,2,2,3,5,5,6,3,2,1,5,3,2,1,6,1,1,15};

uchar code beat2[]={7,7,7, 7,8,9, 1,2,3, 6,2,4, 4,4,4, 12,         //歌曲二节拍
8,2,2, 4,4,4, 8,2,2, 4,4,4, 2,2,4,4, 12,};
uchar code song2[]={1,2,8, 8,5,1, 3,3,3, 5,4,3,                //歌曲二简谱
5,4,3, 2, 2,1,0, 1,2,3, 4,3,2, 3,4,5, 5,4,3, 2,1,15};

uchar code beat4[]={4,4,4, 6,2,4, 4,4,4, 6,2,4, 4,4,4, 12,
8,2,2, 4,4,4, 8,2,2, 4,4,4, 2,2,4,4, 12,};
uchar code song4[]={1,1,1, 3,2,1, 3,3,3, 5,4,3,
5,4,3, 2, 2,1,0, 1,2,3, 4,3,2, 3,4,5, 5,4,3, 2,1, 15};

uchar code tone[]={115,102,91,86,77,68,61,57};                //歌曲音调
unsigned int code tone1[]={1012,956,852,759,716,638,568,506,478,426,379,531,10}; //歌曲音调
uchar song3[4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空数组
void play(uchar*,uchar*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演奏歌曲函数
void delay8um(u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8um延时函数
void sound(u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弹奏发声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节拍的延时的基本单位,用于24c08简单延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单延时函数
{;;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节拍的延时的基本单位,延时1m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uchar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um延时函数
{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0;j>0;j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24c02驱动程序      用IIC总线进行传输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初始化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start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的启动信号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
}
void stop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停止信号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response_c0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的应答信号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i++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write_c02byte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24c02写一个字节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da=CY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uchar read_c02byt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24c02读一个字节
{
         uchar i,k;
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k=(k<<1)|sda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;
}
void write_addc02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//对24c02写一个数据
{
        start_c02();
         write_c02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date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stop_c02();
}
uchar read_addc02(uchar addres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24c02读一个数据
{
        uchar date;
        start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start_c02();
        write_c02byte(0xa1);
        response_c02();
        date=read_c02byte();
//        response_c02;
        stop_c02();
        return dat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主函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uchar yd,temp,jj,t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        uchar t1,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        t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t1
        y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2
        buzze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蜂鸣器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总中断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 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0x3c;
                sw_port=0xff;
                keys=~sw_po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led与按键结合起来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键盘选择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4:sound(0);temp=1;yd=0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1被按下发音do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sound(1);temp=1;yd=1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2被按下发音rua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0:sound(2);temp=1;yd=2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3被按下发音m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20:sound(3);temp=1;yd=3;break;         //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fa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5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5被按下发音la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5)                // 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4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6被按下发音x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6)                // 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7被按下发音xi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7)                // 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6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键盘8被按下发音高音do,同时设置标志temp,将数字计入yd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8)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(7);                //播放高音do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yd=7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位,如果标志位为1,则说明有按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标识位归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ng3[t1++]=yd;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存入song3[]数组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存入24c02 ,掉电存储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key3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被按下,将led打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ng3[t1++]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c02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24c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0;)        //进入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c02(i,song3[i++]);        //将数据依次写入24c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24c02中的数据,掉电播放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有键被按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c02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led打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tt初值设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read_addc02(tt)!=3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while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j=read_addc02(tt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H=(65536-tone1[jj])/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L=(65536-tone1[jj])%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ton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TH0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on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TL0低八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bofan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bofan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回放键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ng3[t1++]=30;
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ong3[i]!=3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while循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H=(65536-tone1[song3[i]])/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ne_L=(65536-tone1[song3[i]]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tone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one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i值加一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key1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key7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a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led灯亮个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7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song1,beat1);        //演奏歌曲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key8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a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led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8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song2,beat2);        //播放歌曲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key6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a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led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6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song4,beat4);        //播放歌曲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key1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被按下。退出该函数。。并关闭le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从数组中播放歌曲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lay(uchar*song,uchar*be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歌曲函数
{
         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初始值
         while(song[i]!=1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进入循环函数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one_H=(65536-tone1[song[i]])/256;        //定义初值
                 tone_L=(65536-tone1[song[i]])%256;        //定义初值
                 TH0=ton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
                 TL0=ton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值
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beat_125(beat[i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节拍函数
 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加
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led
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附件内容包括:
整个电路设计原理图和PCB源文件,用AD软件打开;
源程序;
仿真电路,用proteus软件打开;
BOM表;

我这个目前目前问题还很多,研究了几天,也没有解决,仿真也没有效果,求大神帮帮忙看看我这电路和程序哪里错了?
错误文件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