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在做一个可以中英文切换的面板

楼主(2017-08-16):
就是中文数组和英文数组一起存到程序中,通过组合按键选择中文数组显示,还是英文数组显示。这个数组的选择怎么去实现?还是我这个思路就不对,谢谢

网友A:
做一个标记,如B_CHINA,
切换时将其置1、清0。
程序依据B_CHINA进行显示选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一个标记,如B_CHINA,
切换时将其置1、清0。
程序依据B_CHINA进行显示选择。

我也是这样想的,组合键控制一个标志,根据状态不同切换语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这样来实现,用一个 IF 语句就能完成

我现在就是纠结怎么把#if语句换为if语句,是新建个函数然后用if判断标志位选择中文或英文数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