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成品的程序是怎么弄到里面去的?

楼主(2017-08-16):
我看硬件产品,都没有ISP下载什么的,那么程序是怎么弄到里面去的啊?

网友A:
我们公司的板子都会留好下载口,一般就是几个通孔焊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公司的板子都会留好下载口,一般就是几个通孔焊盘

等板子批量做好后,然后一个个连上这几个通孔焊盘,然后一个个烧程序吗

网友B:
先把程序烧写到芯片里后再贴到PCB上去的

网友B:
是先烧写好程序再贴片的

网友C:
也可以先通过烧录器为芯片写好程序,然后再贴装到PCB上。

网友D:
如果没有预留下载口,那说明是用烧录器下好程序以后,再焊接上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