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104输出PWM

楼主(2017-08-16):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num=0;     //技术标记
uchar W=0;           //脉宽值0~20

sbit PLA=P3^3;
sbit PLB=P3^4;
sbit PLED=P3^5;
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k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k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1;j++)
                {;}
        }
}

void T0_init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L0=0xE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的中断允许开关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。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ED=~P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<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电平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B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B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0xEA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num++;
}

网友A(2019-04-19):
你定义的W怎么在里面没有出现。

网友B(2020-04-25):
就是不会用啊,提示错误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