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倒车雷达的单片机源程序 12864显示距离温度和时间

楼主(2017-08-16):
汽车倒车雷达源程序lcd12864显示倒车的距离,及当前温度和时间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************* 12864LCD引脚定义 *************/

#define LCD_data  P0       //数据口

sbit LCD_RS = P2 ^ 4; //寄存器选择输入
sbit LCD_RW = P2 ^ 5; //液晶读/写控制
sbit LCD_EN = P2 ^ 6; //液晶使能控制
sbit LCD_PSB = P2 ^ 1; //串/并方式控制
uchar address,site;
bit off;
/************Ds1302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write_sec  0x80 //写秒
#define read_sec   0x81 //读秒
#define write_min  0x82 //写分钟
#define read_min   0x83 //读分钟
#define write_hour 0x84 //写小时
#define read_hour  0x85 //读小时
#define write_day  0x86 //写日
#define read_day   0x87 //读日
#define write_mon  0x88 //写月
#define read_mon   0x89 //读月
#define write_week  0x8a //写星期
#define read_week   0x8b //读星期
#define write_year 0x8c  //写年
#define read_year  0x8d  //读年
#define write_wp   0x8e //写保护

void  DS1302write_byte(uchar data_a);
void writeDS1302(uchar addr,uchar da);
void initDS1302(void);
void DS1302_time();
void DS1302_display();
void assist_display(void);
void DS1302_key(void);
void DS1302_add(void);
void DS1302_reduce(void);

sbit sclk=P1^5;                   //DS1302时钟信号
sbit dio=P1^6;                   //DS1302数据信号
sbit rst=P1^7;                   //DS1302片选
sbit acc_7=ACC^7;
sbit key0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
sbit key1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键
sbit key2=P1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键
uchar  sec,min,hour,day,mon,week,year,time;
bit        set,m,ho,d,mo,w,y,timer,ja,jian;
uchar insta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钟
/************Ds18b20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DQ 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室内DS18B20通信端口
uint t,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:读取温度,h:显示延时
uchar        tt,shi,ge,shi0,ge0,shi1,ge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t:处理后的温度,shi:温度十位,ge:温度个位
void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程序
void write_18b20(uchar data_a);        //写一个字节程序
void  read_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程序
void dispose_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处理温度
void DS18B20_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温度
bit Temp_mark;
/*****************超声波测距程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key3=P1^4;
sbit        led=P3^3;
sbit        buzzer=P2^0;
bit wave,change;
uchar times,Q,delayed;
uint L;
long int S;
bit open;
sbit P1_0=P1^0;
void ultrasonic_key(void);
void ultrasonic_display(void);
void   alerti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code DIS1[] =
{
  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' '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2[] =
{
  "Date: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3[]=
{
':',' ',':',' ',':',' ',':',' ',':',' '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4[]=
{
  'a','m','p'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5[]=
{
   "Week:"
};

unsigned char code DIS6[]=
{
   "Monday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7[]=
{
   "Tuesday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8[]=
{
   "Wednesday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9[]=
{
   "Thursday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10[]=
{
   "Friday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11[]=
{
   "Saturday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12[]=
{
   "Sunday"
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13[]=
{
   "<T>:"
};

unsigned char code DIS15[]=
{
  "          "
};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0[] =
{
/*--  数字0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FE,0x00,0x00,0xFF,0xFF,0x00,
0x01,0xFF,0xFF,0x80,0x03,0xFF,0xFF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
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
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
...
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1[] =
{
/*--  数字1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E0,0x00,0x00,0x07,0xE0,0x00,
0x00,0x0F,0xE0,0x00,0x00,0x1F,0xE0,0x00,0x00,0x3F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
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
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
...
};
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2[] =
{
/*--  数字2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F,0xFE,0x00,0x00,0x3F,0xFF,0x00,
0x00,0x7F,0xFF,0x80,0x00,0xF0,0x07,0x80,0x00,0xF0,0x07,0x80,0x00,0xE0,0x07,0x80,
0x00,0x00,0x07,0x80,0x00,0x00,0x07,0x80,0x00,0x00,0x07,0x80,0x00,0x00,0x07,0x80,
0x00,0x00,0x0F,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0x00,0x00,0x3C,0x00,0x00,0x00,0x78,0x00,
...
};
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3[] =
{
/*--  数字3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FF,0xF0,0x00,0x01,0xFF,0xF8,0x00,
0x07,0xFF,0xFC,0x00,0x07,0x80,0x1E,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
0x00,0x00,0x1E,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
0x00,0x00,0x1E,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0x01,0xFF,0xFC,0x00,0x01,0xFF,0xF8,0x00,
...
};
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4[] =
{
/*--  数字4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C,0x00,0x00,0x00,0x3C,0x00,
0x00,0x00,0x7C,0x00,0x00,0x00,0xFC,0x00,0x00,0x01,0xFC,0x00,0x00,0x03,0xFC,0x00,
0x00,0x07,0xBC,0x00,0x00,0x0F,0x3C,0x00,0x00,0x1E,0x3C,0x00,0x00,0x3C,0x3C,0x00,
0x00,0x78,0x3C,0x00,0x00,0xF0,0x3C,0x00,0x01,0xE0,0x3C,0x00,0x03,0xC0,0x3C,0x00,
...
};
unsigned char  code Photo5[]=
{
/*--  数字5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FF,0xFF,0x80,0x01,0xFF,0xFF,0x80,
0x01,0xFF,0xFF,0x80,0x01,0xFF,0xFF,0x80,0x01,0xE0,0x00,0x00,0x01,0xE0,0x00,0x00,
0x01,0xE0,0x00,0x00,0x01,0xE0,0x00,0x00,0x01,0xE0,0x00,0x00,0x01,0xE0,0x00,0x00,
0x01,0xE0,0x00,0x00,0x01,0xFF,0xFF,0x00,0x01,0xFF,0xFF,0x00,0x01,0xFF,0xFF,0xC0,
...
};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6[]=
{
/*--  数字6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C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
0x00,0x0F,0xE0,0x00,0x00,0x3F,0x00,0x00,0x00,0xFC,0x00,0x00,0x01,0xF0,0x00,0x00,
0x01,0xE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C0,0x00,0x00,0x03,0xC0,0x00,0x00,
0x07,0x80,0x00,0x00,0x07,0x80,0x00,0x00,0x07,0xFF,0xF8,0x00,0x07,0xFF,0xFE,0x00,
...
};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7[]=
{
/*--  数字7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FF,0xFF,0xC0,
0x01,0xFF,0xFF,0xC0,0x01,0xFF,0xFF,0xC0,0x01,0xC0,0x03,0xC0,0x01,0xC0,0x03,0xC0,
0x00,0x00,0x07,0xC0,0x00,0x00,0x0F,0x80,0x00,0x00,0x3E,0x00,0x00,0x00,0x7C,0x00,
0x00,0x01,0xF8,0x00,0x00,0x03,0xF0,0x00,0x00,0x03,0xE0,0x00,0x00,0x03,0xC0,0x00,
...
};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8[]=
{
/*--  数字8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FE,0x00,0x00,0xFF,0xFF,0x00,
0x01,0xFF,0xFF,0x80,0x03,0xFF,0xFF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
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
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3,0xE0,0x07,0xC0,0x01,0xFF,0xFF,0x80,
...

};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9[]=
{
/*--  数字9,宽度x高度=32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F,0xFC,0x00,0x00,0x7F,0xFF,0x00,
0x00,0xFF,0xFF,0x80,0x01,0xFF,0xFF,0xC0,0x01,0xE0,0x07,0xC0,0x01,0xE0,0x07,0xC0,
0x01,0xE0,0x07,0xC0,0x01,0xE0,0x07,0xC0,0x01,0xE0,0x07,0xC0,0x01,0xE0,0x07,0xC0,
0x01,0xE0,0x07,0xC0,0x01,0xE0,0x07,0xC0,0x01,0xFF,0xFF,0xC0,0x00,0xFF,0xFF,0xC0,
...

};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10[]=
{
/*--  车,宽度x高度=128x3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80,0x00,0x1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2,0x80,0x00,0x20,0x00,0x03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4,0x80,0x00,0x40,0x00,0x04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8,0x80,0x00,0x80,0x00,0x08,
...
};
unsigned char code Photo11[]=
{
/*单位cm,32*32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us延时子函数   (4.34us)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NOP()
{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_nop_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ms延时子函数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
{
  unsigned char y;
  while (ms--)
  {
    for (y = 0; y < 114; y++)
      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检查LCD忙状态
lcd_busy为1时,忙,等待。
lcd-busy为0时,闲,可写指令与数据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lcd_busy()
{
  bit result;
  LCD_RS = 0;
  LCD_RW = 1;
  LCD_EN = 1;
  delayNOP();
  result = (bit)(P0 &0x80);
  LCD_EN = 0;
  return (resul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写指令数据到LCD
RS=L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指令码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while (lcd_busy())
    ;
  LCD_RS = 0;
  LCD_RW = 0;
  LCD_EN = 1;
  P0 = cmd;
  delayNOP();
  LCD_EN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写显示数据到LCD
RS=H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数据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while (lcd_busy())
    ;
  LCD_RS = 1;
  LCD_RW = 0;
  LCD_EN = 1;
  P0 = dat;
  delayNOP();
  LCD_EN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LCD初始化设定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)
{
  LCD_PSB = 1; //并口方式
  delayms(5);
  lcd_wcmd(0x34); //扩充指令操作
  delayms(5);
  lcd_wcmd(0x30); //基本指令操作
  delayms(5);
  lcd_wcmd(0x0C); //显示开,关光标
  delayms(5);
  lcd_wcmd(0x06); //光标的移动方向
  delayms(5);
  lcd_wcmd(0x01);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delayms(5);
}
/****指定要显示字符的坐标********/
void gotoxy(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x)
{
        if(y==1)
                lcd_wcmd(0x80|x);
        if(y==2)
        lcd_wcmd(0x90|x);
        if(y==3)
        lcd_wcmd((0x80|x)+8);
        if(y==4)
        lcd_wcmd((0x90|x)+8);
}

/*****液晶显示字符串程序******/
void print(uchar *str)
{
        while(*str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*str);
                str++;
        }
}

/*****填充液晶DDRAM全为空格******/
void clrram_lcd (void)
{
        lcd_wcmd(0x30);
        lcd_wcmd(0x01);
}
/********设定图片显示位置子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po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unsigned char pos;

  if (X == 1)
  {
    X = 0x80;
  }
  else if (X == 2)
  {
    X = 0x90;
  }
  else if (X == 3)
  {
    X = 0x88;
  }
  else if (X == 4)
  {
    X = 0x98;
  }
  pos = X + Y; //确定显示地址

  lcd_wcmd(pos); //写显示地址
}

/******清屏子函数**************/
void clr_screen()
{
  lcd_wcmd(0x30); //基本指令操作
  delayms(5);
  lcd_wcmd(0x01); //清屏
  delayms(5);
}

/***********写字符串子函数**************/
void wr_string(unsigned char str[])
{
  unsigned char num = 0;

  while (str[num])
  {
    lcd_wdat(str[num++]); //写数据
  }
}
/****32*32图形显示子函数-上半屏四块***********/
void photodisplay(unsigned char *amp)
{
  unsigned char i, j;
  if(off==0)
  {
  lcd_wcmd(0x34); //写数据时,关闭图形显示
   }
switch(address)
{
        case 0:site=0x80;break;
        case 1:site=0x82;break;
        case 2:site=0x84;break;
        case 3:site=0x86;break;
        default: break;
}
  for (i = 0; i < 32; i++)
  //32行(上半屏)
  {
    lcd_wcmd(0x80 + i); //先写入Y坐标值
    lcd_wcmd(site); //写入X坐标值
    for (j = 0; j < 4; j++)
    //4*8列
      lcd_wdat(*amp++);
    delayms(1);
  }

  if(off==1)
  lcd_wcmd(0x36); //写完数据,开图形显示
}
/*******128*32图形显示子函数-下半屏一块************/
void phot4display(unsigned char *bmp)
{
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for (i = 0; i < 32; i++)
  //32行(下半屏)
  {
    lcd_wcmd(0x80 + i); //先写入Y坐标值
    lcd_wcmd(0x88); //写入X坐标值
    for (j = 0; j < 16; j++)
    //16*8列
      lcd_wdat(*bmp++);
    delayms(1);
  }
  lcd_wcmd(0x36); //写完数据,开图形显示
}

/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TMOD=0x12;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控制状态,定时器0只要TR0,1置1时,定时器选通。定时器1在INT0或1为高电平且TR0或1 为1时,被选通,工作方式为0,13位计数器
        CP_RL2=0;               //捕获/重装载标志,选择重装载功能
        RCLK=0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时钟标志,定时器1溢出脉冲做接收时钟
        TCLK=0;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时钟标志,定时器1溢出脉冲做发送脉冲
        RCAP2H=(65536-30000)/256;
        RCAP2L=(65536-30000)%256;        //预定义重装载值,        CP_RL2=0把预定义的数据自动装入TH2 TL2
        ET2=1;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中断运行
        TR2=1;            //定时器2运行控制,启动定时器
        TH0=256-12;
        TL0=256-12;      //定时器0取时间12微秒,因为外部中断引脚每个机器周期被采样一次,为确保采样,由引脚INT0输入的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至少保持一个机器周期,即12个振荡周期。
        TH1=0;
        TL1=0;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初始化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//运行定时器0中断
    ET1=1;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IT0=0;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类型控制位,低电平触发
        IP=0x01;         //外部中断0的优先级最高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//总中断允许,每个中断源由各自的允许位确定
    initDS13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S1302
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      P1_0=0;
        times=10;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
    off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显示图片标志位
        Temp_mar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标志位
        chang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标志
        wav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键标志位
        led=1;
        timer=1;
        m=ho=d=1;
        mo=w=y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,时,日,月,年,星期标志位
    delayms(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电,等待稳定
    clrram_lcd();
    gotoxy(1,0);
        print("汽车倒车雷达");  //第一行显示汽车倒车雷达
        gotoxy(3,2);
        print("毕业设计!!") ;
        off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显示图片标志位
    delayms(3000);           //停留3000ms
        off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显示图片标志位
    clr_screen();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delayms(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留500ms
        assist_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//辅助显示时钟和温度字体和图形
  while (1)
  {
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led=1;
    ultrasonic_key();        //切换键
          if(change==0)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key()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
                DS1302_add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键
                DS1302_reduce();           //减键
                read_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DS1302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时钟
            DS1302_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钟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Temp_mark=~Temp_mark;
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open==1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open=0;
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S=TH1*256+TL1;
              L=(uint)(S/58);//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, Y米=(X秒*344)/2
                 // X秒=( 2*Y米)/344 -> X秒=0.0058*Y米 -> 厘米=微秒/58

                  ultrasonic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alerting();
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 TH1=0;
          TL1=0;
    }

           }
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   DS1302程序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DS1302写一个字节*/
void  DS1302write_byte(uchar data_a)
{
  uchar i;
  for(i=8;i>0;i--)
  {
   dio=(bit)(data_a&0x01);
   sclk=0;
   data_a>>=1;
   sclk=1;
  }
}
/*DS1302读一个字节*/
uchar DS1302read_byte(void)
{
   uchar i;
   uchar data_b=0;
   for(i=8;i>0;i--)
   {
   sclk=1;
   ACC>>=1;
   sclk=0;
   acc_7=dio;
   }
   data_b=ACC;
   return data_b;
}
/*写DS1302寄存器*/
void writeDS1302(uchar addr,uchar da)
{
  rst=0;
  sclk=0;
  rst=1;
  DS1302write_byte(addr);
  DS1302write_byte(da);
  sclk=1;
  rst=0;
}
/*读DS1302寄存器内容*/
uchar readDS1302(uchar addr)
{
  uchar ucdata;
  rst=0;
  sclk=0;
  rst=1;
  DS1302write_byte(addr|0x01);
  ucdata=DS1302read_byte();
  sclk=1;
  rst=0;
  return ucdata;
}
/*DS1302初始化*/
void initDS1302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flag;
  flag= readDS1302(0x81);
  if(flag&0x80)
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writeDS1302(write_sec,0x50);          //秒位初始化,50秒
writeDS1302(write_min,0x35);          //分钟初始化,35分
writeDS1302(write_hour,0x09);          //小时初始化,9点
writeDS1302(write_day,0x23);          //日初始化,23日
writeDS1302(write_mon,0x05);          //日初始化,5月
writeDS1302(write_year,0x12);           //看初始化  2012年
writeDS1302(write_week,0x03);           //日初始化,星期三
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}
/*读取时间日期*/
void DS1302_time()
{
  sec=readDS1302(read_sec)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秒
  min=readDS1302(read_min)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分钟
  hour=readDS1302(read_hour);           //读小时
  day=readDS1302(read_day)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日
  mon=readDS1302(read_mon)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月
  week=readDS1302(read_week);           //读星期
  year=readDS1302(read_year);                //读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DS1302时钟显示程序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display()
{
  uchar second_a,minute_a,minute_b;
  uchar hour_a,hour_b,day_a,day_b,mon_a,mon_b;
  uchar year_a,year_b,week_a,am,pm;
        second_a=sec&0x0f;
        if(y==1)
        {
        year_a=year>>4;
        year_b=year&0x0f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year_a=year_b=10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o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n_a=(mon>>4)&0x01;
                mon_b=mon&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on_a=mon_b=1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_a=day>>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_b=day&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_a=day_b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_a=(hour>>4)&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_b=hour&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_a=hour_b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_a=min>>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_b=min&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_a=minute_b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if(hour<0x12)
         {
           am=0;
           pm=1;
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am=2;
           pm=1;
          }
        if(w==1)
        {
        week_a=wee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week_a=0x08;
        }
        lcd_pos(1,4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year_a]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year_b]);
        lcd_pos(1,5);
        lcd_wdat('-'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mon_a]);
        lcd_pos(1,6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mon_b]);
        lcd_wdat('-');
        lcd_pos(1,7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day_a]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day_b]);
        lcd_pos(2,1);
        lcd_wdat(DIS4[am]);
        lcd_wdat(DIS4[pm]);
        lcd_pos(2,3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hour_a]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hour_b]);
        lcd_pos(2,4);
        lcd_wdat(DIS3[second_a]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minute_a]);
        lcd_pos(2,5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minute_b]);
        lcd_pos(3,3);
        switch (week_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 wr_string(DIS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 wr_string(DIS6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2: wr_string(DIS7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3: wr_string(DIS8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4: wr_string(DIS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20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5: wr_string(DIS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20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6: wr_string(DIS11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 wr_string(DIS15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DS1302时钟辅助显示程序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ssist_display(void)
{
        lcd_pos(1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date地址
    wr_string(DIS2);                //写date字体数据
        lcd_pos(1,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年20地址
        lcd_wdat(DIS1[2]);
        lcd_wdat(DIS1[0]);                //写年20数据
        lcd_pos(2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三角形地址
        lcd_wdat(0x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左三角形
        lcd_pos(2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三角形地址
        lcd_wdat(0x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右三角形
        lcd_pos(3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week地址
    wr_string(DIS5);                //写week数据
        lcd_pos(4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<T>:地址
    wr_string(DIS13);                //写<T>:字体数据
        lcd_pos(4,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车外温度单位地址
        lcd_wdat(0xa1);
        lcd_wdat(0xe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车外温度单位

}
/*DS1302设置键程序*/
void DS1302_key(void)
{
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set=1;
        }
          if((set&&key0)==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set=0;
                 install++;
                   if(install>=7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nstal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ho=d=mo=w=y=1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switch(install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m=ho=d=mo=w=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m=~m;ho=d=mo=w=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ho=~ho;m=d=mo=w=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d=~d;m=ho=mo=w=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mo=~mo;m=ho=d=w=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y=~y;m=ho=d=mo=w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w=~w;m=ho=d=mo=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}

}
/*DS1302加键程序*/
void DS1302_add(void)
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ja=1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a&&key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a=0;
                   if(install==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min&0x0f)==0x0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(min&0x70)+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min&0x70)==0x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min,min);          //修改分钟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2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!=0x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hour&0x0f)==0x0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(hour&0x30)+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hour&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hour,hour); // 修改小时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3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da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!=0x3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day&0x0f)==0x0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(day&0x30)+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day,day); // 修改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4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mo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!=0x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mon&0x0f)==0x0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=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mon,mon); // 修改月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5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year&0x0f)==0x0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(year&0xf0)+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year&0xf0)==0xa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year,year); // 修改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6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0x0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eek,week); // 修改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/*DS1302减键程序*/
void DS1302_reduce(void)
{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jian=1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ian&&key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if(install==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min&0x0f)==0x0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min&0x7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==0x7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x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min,min);          //分钟初始化,59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2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hour&0x0f)==0x0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hour&0x3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==0x3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x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hour,hour); // 修改小时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3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--;
                 if(day!=0x0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day&0x0f)==0x0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day&0x3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ay=0x3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day,day); // 修改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5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yea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year&0xf0)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year&0x0f)==0x0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year&0xf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0x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year,year); // 修改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stall==6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0x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0x0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eek,week); // 修改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S1302(write_wp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   DS18B20程序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DS18B20延时程序*/
void delay_18b20(uint n)
{
        while(n--);
}

/*复位程序*/
void init_18b20(void)
{        if(Temp_mark==0)
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delay_18b20(8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段时间
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总线
        delay_18b20(80);         //延时大于480us
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delay_18b20(14);
        while(DQ!=1)    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,等待DS18B20应答
        delay_18b20(5);

}
/*写一个字节程序*/
void write_18b20(uchar data_a)
{
  uchar loop=0;
  for(loop=8;loop>0;loop--)
   {
   if(Temp_mark==0)
   DQ=1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低总线,一段时间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DQ=data_a&0x01;          //写一位
   delay_18b20(5);          //稍做延时
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data_a>>=1;                 //为下一位做准备
   }
}
/*读一个字节程序*/
uchar read_18b20()
{
uchar loop=0,data_b=0;
for(loop=8;loop>0;loop--)
    {
         if(Temp_mark==0)
 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总线
         data_b>>=1;          //读取一位
  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总线,为读取温度做准备
           if(DQ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总线上是否读取1
           data_b|=0x80;  //是,送1
           delay_18b20(4);        //稍做延时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a_b;
}
/*读温度程序*/
void  read_t(void)
{
   uchar t_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温度低位
   uchar t_h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温度高位
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
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
   write_18b20(0x44);    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

        delay_18b20(160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900us,等待温度转换

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
   write_18b20(0xbe);                //读暂存器温度

   t_l=read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低位
   t_h=read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高位

   t=t_h;
   t<<=8;

   t|=t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温度低位与高位合并
   dispose_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处理温度数据
}
/*处理温度*/
void dispose_t(void)
{

    t=(t*0.062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得到正确温度值
    tt=(uchar)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整数,舍去小数部分
    shi=tt%100/10;
    ge=tt%100%10;
           if(shi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是否等于0
            shi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等于0,十位不显示
        if(Temp_mark==0)
        {
         shi0=shi;
         ge0=g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shi1=shi;
         ge1=ge;
        }
}
/*显示程序*/
void DS18B20_display()
{
        lcd_pos(4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室内温度地址
        lcd_wdat(DIS1[shi0]);         //室内温度十位
        lcd_wdat(DIS1[ge0]);                 //室内温度个位

}
/*定时器2*/
void timer2(void) interrupt 5 using 1
{
        TF2=0;
        time++;
        if(time==11)
        {
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timer=1;
    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﹌信念。 + 5 赞一个!

网友A(2018-05-19):
收藏一下,慢慢学习

网友B:
下载学习学习,准备也做一个看看。

网友C(2017-10-22):
这个真是头晕,希望有电路图看一下

网友C:
我看到晕。做为新手的我。真的看不懂了。先留个印。慢慢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