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实现图片编码与解码资料与源码(很详细)JPEG,GIF,BMP格式

楼主:
ARM实现JPEG图片编解码(很详细的资料分享给大家)
功能:ARM下JPG文件解码

1、在ads1.2的AXD下选ARMULATE仿真。
2、运行前,在AXD上选“File"->选“Load Memory From File..."
3、在弹出的“Load Memory From File”对话框中"Address:"栏中填上0x20000,
   然后选择一个jpg文件,按“打开”
4、按“F5”开始运行程序,运行完毕,在C盘根目录下会产生一个test.bmp文件

注意:有的JPG文件格式可能不兼容,最好先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程序打开并保存一下。

资料包含以下文件:
GIF Decoder.pdf
jpeg编码原理.wps

全部资料下载地址:

网友A(2017-09-08):
请问你的JPEG源码在哪里下载的

网友B(2018-12-07):
我使用这个库不能解码QQ直接截图的jpg图片,如果把这个截图通过"画图"工具另存为另一个jpg图片(这个图片比源图占用内存大了差不多1倍)就可以显示,仿真看到是调用jd_prepare()时返回JDR_FMT1,即格式错误,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呢?或者有什么解码库能在STM32F1平台运行的吗?谢谢

网友C(2019-03-19):
有jpg编码的源码吗

网友D(2020-06-29):
十分感谢,下载下来试试,谢谢!

网友E(2021-05-19):
谢谢,有用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