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2c887更换电池

楼主:
由于我买来的时钟芯片DS12C887放了太久时间了,现在找出来用的时候发现不能断电走时了,手册上说有内置锂电池,我果断把外壳切开了,发现很小的一个电池,量了一下没电了,就外接了一个电池,现在一切正常了

网友A(2017-08-19):
楼主强悍,ds12c887这东西的外壳很坚硬,楼主是如何做到切开不伤及内部的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强悍,ds12c887这东西的外壳很坚硬,楼主是如何做到切开不伤及内部的啊?

其实是DS12C885外面另外加了电池而已。先去掉外壳,然后从第5脚处横切到底就好了

网友C(2018-01-19):
这也能行?????????

网友D(2018-10-12):
我也是这样干的,又可以做的很薄!!!

网友E:
都是牛人啊

网友F:
这样也行!?

网友G(2018-12-10):
原来如此,照单抓药,我的ds12c887又可复活了哈哈!

网友H:
我用的是亚克力胶水

网友I:
先去掉塑料外壳,内部的封胶,可以用热风枪慢慢加热,加热后就软了,但是不粘,用小偏口钳一点一点就可以除去胶。有些芯片的内部会有个瓷片电容,需要注意。

网友J(2020-08-09):
大家在更换电池后芯片程序还要初始化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