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旋转倒立摆自动起摆源码

楼主(2017-08-16):
这是2011年国赛倒立摆的自动起摆代码,参数需要根据大家的机械结构有所改变,想练手的同学可以下载来参考一下哦。

【平衡小车之家】STM32

#include "sys.h"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作者:平衡小车之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Flag_Stop=0,delay_50,delay_flag,Flash_Send,Way_Turn;         //停止标志位 50ms精准演示标志位
int Encoder=10000,Position_Zero=10000,Velocity;            //编码器的脉冲计数
int Moto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
int Voltage,Data_Show,Data_Show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
float Angle_Balance,Last_Angle_Balance,D_Angle_Balanc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角位移传感器数据
float Balance_KP=50,Balance_KD=244,Position_KP=25,Position_KD=600;  //PID系数
float Menu=1,Amplitude1=1,Amplitude2=10,Amplitude3=1,Amplitude4=10; //PID调试相关参数
u16 PID_Parameter[10],Flash_Parameter[10];  //Flash相关数组
u8 Flag_OLED,State,Balance_Ratio=0;  //State是倒立摆状态 1:倒立状态  0:非倒立状态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            //=====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 //=====延时初始化
        JTAG_Set(JTAG_SWD_DISABLE);     //=====关闭JTAG接口
        JTAG_Set(SWD_ENABLE);           //=====打开SWD接口 可以利用主板的SWD接口调试
        delay_m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//=====延时启动,等待系统稳定
        delay_m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//=====延时启动,等待系统稳定 共2s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EXTI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按键初始化(外部中断的形式)
        O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OLED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72,128000);           //=====初始化串口1
  MiniBalance_PWM_Init(7199,0);   //=====初始化PWM 10KHZ,用于驱动电机
        Encoder_Init_TIM2();            //=====初始化编码器(TIM2的编码器接口模式)
        Angle_Adc_Init();               //=====角位移传感器模拟量采集初始化
        Baterry_Adc_Init();             //=====电池电压模拟量采集初始化
        Flash_Read();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从Flash里面读取参数
        Timer1_Init(49,7199);           //=====定时中断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Scope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上位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50ms中断精准延时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();              //===显示屏打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elay_flag);        //===50ms中断精准延时  主要是波形显示上位机需要严格的50ms传输周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sh_Send==1)         //===写入PID参数到Flash,由按键控制该指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Write();                //===把参数写入到Flas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Send=0;                  //===标志位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OLED=1;            //===显示标志位置1 在显示屏上面显示Data Is Saved的字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(2018-03-30):
你好 这里的参数该怎么算

网友B:
你确定这能摆起来?

网友C(2018-06-28):
请问是哪一款stm32,我想直接用你的程序,复制一个倒立摆。请给个硬件清单

网友D(2018-10-28):
由摆起来的吗?

网友D:
这个代码能倒立起来?

网友E(2019-07-24):
感觉摆不起来呀

网友F:
我试了一下,确实摆不起来

网友G:
这程序是错误的   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相信了   最基本的还是作为参考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是哪一款stm32,我想直接用你的程序,复制一个倒立摆。请给个硬件清单

应该可以直接去平衡小车之家,他那有套件

网友I(2020-02-09):
谢谢分享,他们家的套件我用过全套,代码写的并不规范,有很多误导性的地方。不建议新手参考。

网友J(2021-05-20):
引用 网友I:
谢谢分享,他们家的套件我用过全套,代码写的并不规范,有很多误导性的地方。不建议新手参考。

老哥,你的最后实现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