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求助21个通道的ADC转换 DMA传输问题

楼主:
目前在做一个设计,要用20多路ADC同时转换,选型STM32F407ZGT6,现在遇到的问题是407的中文参考手册说DMA有三种模式(见下图),我估计我得用模式1,但是库函数里DMA的初始化函数没找的配置这个参数的地方

,所以现在很困惑,这个地方不用管吗?
求各位走过路过的兄弟们支支招,谢谢
当然,如果有类似的代码方便分享的话,我得邮箱1593007457@qq.com  先行谢过啦

DMA三种模式

DMA三种模式

网友A(2017-08-17):
建议使用HAL库,所有的初始化都是界面操作,不需要自己去初始化,很方便,你只需要编写后续的处理代码就行了

网友B:
一般我都是直接用的耶,没有想过这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我都是直接用的耶,没有想过这些

感谢您的回答,兄台说的可是CubeMX软件,还没来及学学这个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