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有不有大神用NE555做过产生正弦波的电路

楼主(2017-08-16):
产生方波和三角波都可以实现,正弦波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A:
用NE555做过产生正弦波的电路

网友B:
可以参考用运放做正弦波发生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用运放做正弦波发生器

应该可以,但是必须用NE555做,还可以用RC电路做,但是产生的波形不太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NE555做过产生正弦波的电路

谢谢!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NE555做过产生正弦波的电路

我仿真了一下     出不来正弦波

网友C(2023-08-14):
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C:
这个电路利用555时基电路的2脚产生的三角波经U2.2电压跟随器隔离由R2C5转换成正弦波由U2.1隔离输出以增加输出驱动能力

网友C:
如果不能使用运放,那么,R2C5可以直接将R5原接运放7脚改接到555时基电路的2,6脚。不过,R5的取值不能太小,取值10K以上。此时可以适当减小C值以保证选频合适。

网友D:
按电路图可以产生正弦波\三角波\方波,只是越往后信号幅度越小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按电路图可以产生正弦波\三角波\方波,只是越往后信号幅度越小.

图中输出没有正弦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图中输出没有正弦波。

网友F:
完全可以的,我在80、90年代时难以买到函数发生器IC和DDS芯片,MCU速度又太低又不好买还不好编程(还没有个人电脑呢),只能硬件解决,其中比较简单的就是用NE555+运放产生可调频率三角波,三角波送“三角波-正弦波”转换电路,再去功放,当时我做的方波、三角波、正弦波三合一信号发生器就是这样的,频率1Hz~50KHz。

我也仿照ICL8038内部电路用三极管做过(当时很难买到这个IC),还可以的。

网友C:
XR2206也是一片频率可调的正弦波电路。比8038电路要简单一些,调试也比较容易

网友G:
为什么要用这种老古董芯片呢,估计只有学生还在用这个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