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硬件设计实用电路

楼主(2017-08-17):
1. 复位电路
    没有按下按钮时,RESET信号处于高电平,单片机正常工作。一旦按下按钮,RESET被拉至低电平,单片机立即复位。R1和R2是限流电阻,限制电流不能太大,以保护单片机内部电路。二极管D1的作用是使电容C1在电源掉电时能够迅速放电。如果不能迅速放电,当电源短时间第二次上电时,电容C1还有积累电荷,不能可靠地复位。
2. 拨码开关电路
3.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外接电容的作用及选择
    Ci用以抵消输入端因导线较长而产生的电感效应。为防止自激震荡,其取值范围在0.1~1uF(若导线不长时可不用),Co用以改善负载的瞬态响应,一般取1uF左右,其作用是减小高频噪音。
    如果Ci前已有大电容(如几百至几千微法)滤波的话,则Ci可取0.47uF;Co的作用是抑制短暂的负载脉冲的影响,可取0.1~1uF。

电容大小的选择
    在电源旁边的用来吸收上电瞬间的脉冲的电容,得用一个电解电容,耐压值大小是电源电压乘2,然后选最小一个级别的耐压值。比如,你的电源是12V的,乘以2就是24V,因为电容耐压的等级没有24V的,就选最小的一个等级就是25V了。容值的话,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,一般几百个uF就可以了。
    去耦电容一般用104的独石电容,这种电容的耐压值比较高,一般不需要看耐压值。
4. 电源防反接
    1) 正向串联二极管法
    优点:电路简单,能较好地防止电源接反,不会烧毁外接电源。
    缺点:在二极管上有压降,故最好采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。
    2) 反向并联二极管法
    优点:电路简单,不存在二极管压降。
    缺点:烧毁外接电源。
    3) 使用三极管或MOS管法
    电源正接时三极管导通,反之则截止。三极管可用P沟道增强型MOS(例如IRFD 9120)来代替,D1可用1N5819,R1和R2可选为10K。
    优点:不会烧毁外接电源,压降很小。
    缺点:电路结构复杂。
    4) 在电池盒结构上可实现,让正极簧片低于塑料外框,这样电池反装后就碰不到正极了。
    5) 其它防反参考电路

全部资料下载地址:

网友A:
真是太实用了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