字符芯片D6453单片机驱动程序 OSD显示模块

楼主(2017-08-17):
字符芯片D6453驱动程序,采用stc12c芯片来驱动的.

/****************OSD显示模块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STC12C5Ax.h"
#include "main.h"

sbit MCLK  = P1^1;
sbit MCS   = P1^2;
sbit MDATA = P1^3;
/************送一个字节到OSD************/
void OsdICSendOneByte(uchar osdbyte)
{
     uchar i;
     uchar j;

     //EA=0;

    MCS=0;
    MDATA=1;
    MCLK=0;
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        if((osdbyte & 0x80)>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MCLK=0;
            MDATA=1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MCLK=1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MCLK=0;
            MDATA=0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MCLK=1;
         }
        osdbyte = osdbyte<<1;
    }
    j = 150;
    while((--j) > 0);
    MCS=1;

    //EA=1;
}
/************送一个字到OSD************/
void OsdICSendTwoByte(int osdword)
{
     uchar i;
    uchar j;

    MCS=0;
    MDATA=1;
    MCLK=0;
    for(i = 0;i < 8; i++)
    {
        if((osdword & 0x8000)>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MCLK=0;
            MDATA=1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MCLK=1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MCLK=0;
            MDATA=0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MCLK=1;
         }
        osdword = osdword<<1;
    }
    j = 150;
    while((--j) > 0);

    for(i = 0;i < 8; i++)
    {
        if((osdword & 0x8000)>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MCLK=0;
            MDATA=1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MCLK=1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MCLK=0;
            MDATA=0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MCLK=1;
         }
        osdword = osdword<<1;
    }
    j = 150;
    while((--j) > 0);
    MCS=1;
}
/*****************清屏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ICInitRam(void)
{
    OsdICSendOneByte(0x34);            //Video Ram Clear (0x34);
    delay(300);
}
/***************字符显示开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ICDisEn(uchar blink)
{
    //0001,D0,LC,BL1,BL0---BL1BL0:00-off,01-2Hz,10-1Hz,11-0.5Hz
    OsdICSendOneByte(0x0c | (blink & 0x03));  //字符显示开、震荡开、闪烁1HZ
}
/**************字符背景颜色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ICDisBackColor(void)
{
    //0011,0BS1BS00--BS1,BS0:0-NO,1-BlackFraming,2-BlackOnWhite,3-BlackFilling
    OsdICSendOneByte(0x41);      //没有背景、边框开
    OsdICSendOneByte(0x10);      //黑色边框
}
/***************清屏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InitDis(void)
{
    OsdICInitRam();            //视频RAM清零
    OsdICDisEn(0x02);        //字符显示开、震荡开、闪烁1HZ
    OsdICDisBackColor();    //字符背景颜色
    //OsdICSendOneByte(0x32);    //字符上下拉长
}
/************字符显示屏幕位置控制 32*32*************/
void OsdICScreenPos(uchar col,uchar Line)
{
    //1000,00V4V3,V2V1V0H4,H3H2H1H0
    uint temp;

    temp   =col;
    temp <<=5;
    temp  |=Line;
    temp  |=0x8000;
    OsdICSendTwoByte(temp);//0x80e8);
}
/************字符显示VRAM位置控制 12*24*************/
void OsdCharDisPos(uchar Line,uchar col)
{
    //1000,100AR3,AR2AR1AR0AC4,AC3AC2AC1AC0
    uint temp;

    temp   =Line;
    temp <<=5;
    temp  |=col;
    temp  |=0x8400;

    OsdICSendTwoByte(temp);
    OsdCurPosOpt.line=Line;
    OsdCurPosOpt.col=col;
}
/***************字符显示颜色控制*************/
void OsdCharDis(uchar bl,uchar character)
{
    //1100,R G B BL,C7C6C5C4,C3C2C1C0--BL:1-Blink RGB:0-Black 1-Blue 2-Green 3-Cyan 4-Red 5-Magenta 6-Yellow 7-White

    uint temp;
    uint temp1;

    temp=RGB_Color;
    temp<<=9;

    temp1=bl;          //1为闪烁,0为不闪
    temp1<<=8;

    temp=temp | temp1 | character;

    temp |=0xC000;

    OsdICSendTwoByte(temp);

}
/*****************写字符RAM地址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RamAddress(uchar RW,uchar RL)
{
  //1000 011 RW3RW2RW1RW0 RL4RL3RL2RL1RL0

  uint temp;

  temp=RW;
  temp<<=5;
  temp|=RL;
  temp|=0x8600;

  OsdICSendTwoByte(temp);

}
/************写字符RAM18行某行的数据*************/
void OsdRamData(uint Character)
{
  //1001 CR11CR10CR9CR8CR7CR6CR5CR4CR3CR2CR1CR0
  uint temp;

  temp=Character;
  temp|=0x9000;

  OsdICSendTwoByte(temp);
}
/************写一个汉字的点阵数据到CRAM*************/
void OsdRamCharacter(uint CharacterBuf[18])
{
  uchar i;

  OsdRamData(0);
  for(i=0;i<17;i++)
  OsdRamData(CharacterBuf[i]);

}
/************写等待界面点阵数据到RAM*************/
void OsdWaitRam(void)
{
  uchar i,x;
  uchar j;
  uint xdata CharacterBuf[18];

  OsdRamAddress(0,0);

  for(i=0;i<5;i++)
  {
    for(j=0;j<18;j++)
    {
      x=HZKTab[i][j*2];
      CharacterBuf[j]=x*256+HZKTab[i][j*2+1];
    }
    OsdRamCharacter(CharacterBuf);
  }
}
/************写系统配置界面点阵数据到RAM*************/
void OsdInfoRam(void)
{
  uchar i,x;
  uchar j;
  uint  CharacterBuf[18];

  OsdRamAddress(0,0);

  for(i=8;i<23;i++)
  {
    for(j=0;j<18;j++)
    {
      x=HZKTab[i][j*2];
      CharacterBuf[j]=x*256+HZKTab[i][j*2+1];
    }
    OsdRamCharacter(CharacterBuf);
  }
}
/************写调预置位界面点阵数据到RAM1*************
void OsdCallPresetRam(void)
{
  uchar i,x;
  uchar j;
  uint  xdata CharacterBuf[18];

  OsdRamAddress(0,0);

  for(i=0;i<11;i++)
  {
    for(j=0;j<18;j++)
    {
      x=HZKTab[TabCallPresetRam[i]][j*2];
      CharacterBuf[j]=x*256+HZKTab[TabCallPresetRam[i]][j*2+1];
    }
    OsdRamCharacter(CharacterBuf)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3BitDis(uchar num)
{
    uchar temp;

    temp=num%100;
    OsdCharDis(0,num/100);
    OsdCharDis(0,temp/10);
    OsdCharDis(0,temp%10);
}
/************写主菜单界面点阵数据到RAM*************/
void OsdMainMenuRam(void)
{
  uchar i,x;
  uchar j;
  uint CharacterBuf[18];

  OsdRamAddress(0,0);

  for(i=0;i<16;i++)
  {
    for(j=0;j<18;j++)
    {
      x=HZKTab[TabMainMenuRam[i]][j*2];
      CharacterBuf[j]=x*256+HZKTab[TabMainMenuRam[i]][j*2+1];
    }
    OsdRamCharacter(CharacterBuf);
  }
}
/************写各级菜单界面点阵数据到RAM2*************/
void OsdWhriteRam(uchar num,uchar TabRam[])
{
  uchar i,x;
  uchar j;
  uint  CharacterBuf[18];

  OsdRamAddress(0,0);

  for(i=0;i<num;i++)
  {
    for(j=0;j<18;j++)
    {
      x=HZKTab[TabRam[i]][j*2];
      CharacterBuf[j]=x*256+HZKTab[TabRam[i]][j*2+1];
    }
    OsdRamCharacter(CharacterBuf)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系统自检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PowWait(void)
{
    uchar i;
    OsdInitDi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初始化
    delay(600);
switch(OsdKeyOpt.Language)
{
case 0:
    OsdWaitR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等待界面点阵数据到Ram
    OsdICScreenPos(6,6);                //屏幕位置
    delay(60);
    OsdCharDisPos(5,4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符位置

    for(i = 0;i < 15;i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WAIT_TAB[i]);   //在屏幕显示“系统自检中”
    }
    break;
case 1:
    OsdICScreenPos(6,6);                //屏幕位置
    delay(60);
    OsdCharDisPos(5,4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符位置

    for(i = 0;i < 15;i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ENOSDWAIT_TAB[i]);   //在屏幕显示“系统自检中”
    }
    break;
default: break;
}
    delay(600);
}
/**************显示初始化信息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sdInforDis(void)
{
    uchar j;

    OsdInitDis(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delay(200);
switch(OsdKeyOpt.Language)
{
case 0:
    OsdInfoRam();           //写系统配置点阵到RAM

    OsdICScreenPos(6,6);    //屏幕位置
    delay(20);
    OsdCharDisPos(2,2);
    for(j=0;j<15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CAMERAID[j]);
    }
    if(DipSwOpt.Softcamid == 0)Osd3BitDis(DipSwOpt.camid);
    else Osd3BitDis(DipSwOpt.Softcamid);

    OsdCharDisPos(4,2);
    for(j=0;j<10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BAUDRATE[j]);
    }

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BAUDRATE_VALUE[DipSwOpt.baudrat][j]);
    }

    OsdCharDisPos(6,2);
    for(j = 0; j < 9; 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PROTOCOL[j]);
    }

    for(j = 0; j < 9; 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PROTOCOL_VALUE[j]);
    }

    OsdCharDisPos(8,2);
    for(j=0;j<18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VER[j]);
    }
break;
case 1:
    OsdICScreenPos(6,6);    //屏幕位置
    delay(20);
    OsdCharDisPos(2,2);
    for(j=0;j<15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ENOSDCAMERAID[j]);
    }
    if(DipSwOpt.Softcamid == 0)Osd3BitDis(DipSwOpt.camid);
    else Osd3BitDis(DipSwOpt.Softcamid);

    OsdCharDisPos(4,2);
    for(j=0;j<10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ENOSDBAUDRATE[j]);
    }

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OSDBAUDRATE_VALUE[DipSwOpt.baudrat][j]);
    }

    OsdCharDisPos(6,2);
    for(j = 0; j < 18; 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ENOSDPROTOCOL[j]);
    }

    OsdCharDisPos(8,2);
    for(j=0;j<18;j++)
    {
        OsdCharDis(0,ENOSDVER[j]);
    }
break;
default: break;
}
    OsdMenuOpt.inforflag = 1;
    OsdMenuOpt.enterflag = 0;
    OsdMenuOpt.osdflag= 1;
    OsdMenuOpt.swflag = 0;
    OsdMenuOpt.ymstat=0;   //页面指针指向第一页
    OsdMenuOpt.gbstat=0;   //光标指针指向第一行
    TimeOpt.displaytime=0; //置位清屏时间
    OsdKeyOpt.AngleFlag=1; //角度显示标志
}

网友A(2023-08-09):
字库还不懂,能否提供一下字库或者整个工程参考一下谢谢

网友B(2023-12-28):
能提供完整的程序,我给你奖励200黑币,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