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IENTEK MINI STM32 SD卡实验程序

楼主(2017-08-17):
这是MINISTM32 进行SD卡试验的程序,硬件SPI模式,介绍详细!
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:开机的时候先初始化SD卡,如果SD卡初始化完成,则读取扇区0的数据,然后通过串口打印到电脑上。如果没初始化通过,则在LCD上提示初始化失败。 同样用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。

注意:
1,本实验可以SWD下载仿真.
2,如果遇到不能识别的卡,有可能是不兼容造成的,请换卡.

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20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wdg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rtc.h"
#include "wkup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ma.h"
#include "24cxx.h"
#include "flash.h"
#include "touch.h"
#include "24l01.h"
#include "mmc_sd.h"
//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20
//SD卡 实验

u8 buf[512];//SD卡数据缓存区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32 sd_size;
        u8 t=0;
  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//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72,9600); //串口1初始化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液晶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//LED初始化

        POINT_COLOR=RED;//设置字体为红色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50,"Mini STM32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70,"SD Card TEST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90,"ATOM@ALIENTEK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10,"2011/1/1");
        while(SD_Initialize()!=0)//检测不到SD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30,"SD Card Failed!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30,"Please Check!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LED0=!LED0;//DS0闪烁
        }
        //检测SD卡成功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30,"SD Card Checked OK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50,"SD Card Size:     Mb");
        sd_size=SD_GetSectorCount();//得到扇区数
        LCD_ShowNum(164,150,sd_size>>11,5,16);//显示SD卡容量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==30)//每6s钟执行一次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_ReadDisk(buf,0,1)==0)//读取MBR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70,"USART1 Sending Data..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SECTOR 0 DATA: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sd_size=0;sd_size<512;sd_size++)printf("%x ",buf[sd_size]);//打印MBR扇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DATA ENDED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70,"USART1 Send Data Over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++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LED0=!LED0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04-01):
你好,硬件上MOSI和SCL有没有接上拉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