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V市电怎么给单片机供电?

楼主(2017-08-17):
我想做一个单片机放在插座里面,那肯定是用220V市电的,怎么把220V的市电供应给单片机呢?有没有这方面电路啊?

网友A: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,7805。。。

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 节能LED灯的原理 ,里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阻容降压,然后整流。。。但是不太安全。如果成本不敏感的话 可以试试用变压器。体积大小的话 可以看看手机充电器就知道了。都是220取电的

网友C:
先降压再整流然后稳压

网友D:
可以使用变压器将交流220v变成直流5V

网友D:
使用板载变压器将交流220V转换成直流5V供单片机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 节能LED灯的原理 ,里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阻容降压,然后整流。。。但是不太安全。如果成本不 ...

嗯,我有一个插电的门铃,我看就没有用变压器,估计是用的阻容降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,7805。。。

嗯,估计这个是标准的过程,就是这样怕体积大了,插座里面放不下

网友E:
某宝买一个AC-DC 5V的还不到5块钱,体积非常小。

网友F: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 参考充电头

网友G:
降压整流滤波,或者用变压器

网友H:
用变压器降压,然后整流稳压滤波即可

网友I:
最好用那种工型变压器,隔离效果好,后面在整流滤波,一般就用现成模块做最简单了

网友J:
淘宝买板子自己做电源

网友K:
看成本控制了,方法很多,都无外乎降压、整流、滤波、稳压等。

网友L:
单片机的高电平是5.5V,要想给单片机供电,这中间必须要用到变压器

网友M:
考虑到你前提是放盒子里,空间有限,故建议你用简单的阻容降压方案吧,电路百度下,大把的!

网友N:
220V到市电5V,可以这样,前端用一个低频变压器,能把220V变到10V交流电左右,后端用一个整流桥和7805稳压的芯片和电容滤波即可

网友O:
可靠性要求不高,要用低成本的话直接用阻容降压。

网友P:
用手机的充电器行不行?如果有MICRO USB接口的话

网友P:
用手机充电器可不可以?手机充电器输出的是5V,如果接口一样的话

网友Q:
不是有带USB充电的插座面板吗,换一个插座面板就行了。

网友R:
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变压器,整理,稳压

网友S:
拆个手机充电器电路放上去就可以了

网友T:
变压,整流,滤波,7805

网友U:
隔离,降压,整流,DC-DC变换

网友V:
电容降压 便宜 但是不是很好控制 也可以用HLK-PM01这种ac-dc的模块 滤波弄好就ok 淘宝搜ac/dc

网友W:
花10元买个手机充电头 挺方便的

网友X:
这是一款实际应用中的阻容降压电路,能提供4.7V/35mA直流电源。

网友Y:
220V做变压器变压、整流电路整流、最后稳压电路(7805)稳压到5V,供电于单片机!

网友Z:
你这个情况  以我微薄的经验看
肯定得用阻容压降
设计的时候小心些

网友AA:
直接拆手机充电器,稳压部分都省了

网友AB:
最简单的 使用手机充电器

网友AC:
最简单的方法,拆一个手机充电器,然后把输出端的线引出来。。。

网友AD:
买个变压器啊,几块钱的事,就是稍微大了点

网友AE:
整流,滤波,降压

网友AF:
用直流电池也行的额,试试

网友AG:
还是手机充电器靠谱点,

网友AG:
阻容降压电路稳压效果不好

网友AH:
很简单,把不用的usb充电器拆了,体积小的那种,放单片机上最合适,推荐小米充电器

网友AI:
5v AD-DC 变压器

网友AJ:
有那种电源模块可以转吧

网友AK:
建议用开关电源体积小,安全,价格也很低。千万不要用阻容降压,很危险,容易触电。

网友AL:
充电宝就可以!方便携带并且不占用插座!

网友AM:
使用变压器,类似于手充电器

网友AN:
用手机充电器

网友AO:
你可以用手机的,充电器插头,当做变压器使用

网友AP:
因为市电是交流电,单片机需要的是直流电,所以   1. 变压器变压    2.整流桥整流,交流整成直流   3.稳压芯片 5V或3.3V稳压 ,记得稳压芯片前后注意滤波,防止电源纹波对单片机造成影响

网友AQ:
用手机充电器,方便

网友AR:
用多余的手机的充电头就可以

网友AS:
你可以先用一个变压器转成12v的,然后再转成5

网友AT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,7805。。。
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,7805。馊主意!
可参考手机充电器。

网友AU:
要先将220V降到小电压,然后整流,滤波,7805,达到5V,就可以供电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T: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,7805。馊主意!
可参考手机充电器。

哥们,推荐一下,我也是新手。

网友AV:
   220V市电不能给单片机直接供电,上面的做法非常危险,并且及易损坏单片机和其他元器件。因此建义用普通隔离的直流变换电路,既经济又安全实用。

网友AW:
最好单独供电

网友AT:
引用 网友X:
这是一款实际应用中的阻容降压电路,能提供4.7V/35mA直流电源。

这种电路,有两个缺点:一是不安全;二是负载小,输出10mA还可,输出35mA达不到。

网友AX:
降压,整流,滤波,
你可以看看把手机充电器拆出来看看,看看大公司怎么做的

网友AY:
引用 网友AS:
你可以先用一个变压器转成12v的,然后再转成5

为什么不一次转成5V的呢?

网友AY:
我的这类制作都是直接用手机充电器。

有一种无线座机,使用的也是5V的电源,是圆插头,很方便。

网友AZ:
想要安全就用变压器降压 ;缺点是笨重沉重;优点是安全稳定
想要省成本就用RC降压电路;外面的便宜货小电器很多都是这种;比如充电灭蚊拍,小夜灯等等;缺点是不稳定;优点是便宜

还有一种 介于以上两者中间;那就是开关电源;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不都是开关电源吗 输出也是5V 刚好单片机能用; 随便捡一个就能用! 简单便宜高效 也安全稳定;

网友BA:
直接上手机充电器啊

网友BB:
用addc转换器

网友BB:
用acdc转换器

网友BC:
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,还是直接用移动电源吧

网友BD:
引用 网友X:
这是一款实际应用中的阻容降压电路,能提供4.7V/35mA直流电源。

这个电路推荐使用 ,我在用.

网友BE:
给单片机供电直接用阻容降压,加一个5V稳压管,肯定可以用,用继电器的话,可以用磁保持继电器控制!

网友BF:
你可以用手机充电器插上去之后引出5v的电,再给单片机供电。

网友BG:
网上十几块钱买个5V电源适配器

网友BH:
通过配电系统变电输电

网友BI:
整流,dcdc降压

网友BJ:
如果功率小,你可以看看这两个AH8616和AH8640

网友BK:
降压模块,34063啥的,或者买一个变压器

网友BL:
就用普通的手机充电器就行了,手机充电器是5v这样最省事

网友BM:
通过整流将AC转换成DC,用集成MOS管对输出电压电流同时进行稳压稳流

网友BN:
降压、整流、滤波、稳压

网友BO:
参考手机充电器

网友BP:
有,AC_DC到12V或者24V然后24转5V然后5V转3.3V,用市电会增加体积并且会增加功耗和热量

网友BQ:
用变压器降压或者想要省成本就用RC降压电路

网友BR:
初学者的心声就是降压整流

网友BS:
有现成的降压变压器   可以直接AC220到DC5V的在板子上画个插座就可以了

网友BT:
首先用变压器变压为15V交流,然后再整流滤波后接入LDO芯片就可以了

网友BU:
小开关电源比较好,成本也轻。

网友BV:
首先你说是放在插座里,1

网友BV:
考虑到楼主的要放进插座里,他的体积首先要小,那么就可以排除工频变压器了,因为它的体积一般很大,然后考虑大家常用的阻容降压了,如果他利用了电容充放电的时间,来改变输出的电流量,那么它后面电路要最好随时被它强大的浪涌冲垮的准备,所以不稳定,而且非常不稳定,所以算了,然后就想到用可控硅去降压了,可控硅有个缺点就是每次个周期放电的时候,会有一个高峰波,大家都叫它尖峰波,如果你能把它处理一下最好了,你可以试试

网友BW:
买个手机充电器,把壳子拆了用板子。

网友BX:
开关电源,变压器

网友BY:
体积小,主要要看功率要多大,一般采用简单阻容方式.

网友BZ:
变压器降压,经过整流加一个7805就可以搞定

网友BZ:
他的体积首先要小,那么就可以排除工频变压器了,因为它的体积一般很大,然后考虑大家常用的阻容降压了,如果他利用了电容充放电的时间,来改变输出的电流量,那么它后面电路要最好随时被它强大的浪涌冲垮的准备,所以不稳定,而且非常不稳定,所以算了,然后就想到用可控硅去降压了,可控硅有个缺点就是每次个周期放电的时候,会有一个高峰波,大家都叫它尖峰波,如果你能把它处理一下最好了,你可以试试

网友CA:
用阻容电路吧,毕竟就那点空间。看看能不能上个图

网友CB:
加降压模块

网友CC:
变压器,RC降压电路。

网友CD:
降压整流滤波,

网友CE:
   这个方案应该够了吧?芯片几毛钱一个。可以在立创商城买到的。附件是这个芯片的手册,中文版的,可以参考看看。

220V-5V芯片手册

网友CF:
220V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稳压电路给出直流电源了 单片机不能直接供交流电 只能供5V直流电

网友CG:
先用变压器降压,再用直流电桥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

网友CH:
找个转换器转接

网友CI:
不是电源专业的同学,不建议这么做,用适配器输出5V插单片机就行了。如果很自信的话,先用变压器把220V降到几十V,然后用线性稳压管(注意选用正确输入电压)转5V输出

网友CJ:
最简单/省事的就是拆一个给手机充电的充电器,充电器的电压一般是5伏左右,给单片机供电正好,体积也不是很大,最好用品牌的,品牌的设计和用料都比较规范,很好用的。

网友CK:
这个有很多种方法,例如直接使用一个5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也可以使用一些变压器也可以实现此类功能

网友CL:
变压器先降到20V左右,再用稳压芯片就行了

网友CM:
某宝上有led的开关电源,才一块钱一个。

网友CN:
变压器  整流 稳压

网友CO:
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啊

网友CP:
用手机充电器就好,如果不放心可以再做一个稳压模块

网友AH(2017-09-26):
最简单的找一个不用的手机充电器装上就ok

网友CQ:
用78系列芯片弄个电源稳压电路可以

网友CR:
可以用个变压器降压。

网友CS:
可以用变压器啊,220v转9v,在加上降压模块降到5v就可以。还有一个办法:现在的手机充电器其实可以当变压器用,正好就是220v城市电压降到5v,现在手机充电就是5v,你可以随便找一个看看。

网友CT:
有现成的模块,淘宝看看

网友CU:
建议用小型高频变压器将220V转换为单片机需要的电压

网友CV:
楼主,放进插座里的要谨慎设计,会有安全问题的,你的插座要不要过3C,如果要过3C还符合3C的电路设计要求

网友CW:
手机充电器啊,拆了接线出来就得了

网友CX:
如果没有大功率负载,完全可以用手机充电器,简单,可靠,安全。

网友CY:
手机电源就可以然后降压拿降压模块

网友CZ:
用最简单的RC降压方法,整流后用稳压管获得直流电压

网友DA:
买个变压器给单片机供电

网友DB:
匹配电压,如果电流不大,可以阻容降压,得到单片机需要的电压

网友DC:
淘宝买个降压模块  体积很小的 效果很好

网友DD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,7805。。。

答主的意思是先降压,再整流滤波 稳压输出,,不过线性电源的体积很大。。

网友DE:
优选方法是用手机充电器,但每个充电器电压不同一定要在4.5~5.5V。其它方法有的不安全或笨重。

网友DF:
手机充电器,要么直流稳压电源和变压器

网友DG:
拆一个手机充电器的电源,不过记得要做好高压部分的绝缘

网友DH:
用一个体积不大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吧

网友DI:
一个AC-DC 隔离开关电源就可以了,

网友DJ:
是有的,先降压再整流然后稳压

网友DK:
引用 楼主:
嗯,我有一个插电的门铃,我看就没有用变压器,估计是用的阻容降压。

不用变压器,那就用 开关电 源,电子电路降压整流,但是输出的是直流5V电压。如果说要交流5V的话,最简单省钱的还是变压器。

网友AS(2018-03-24):
引用 网友AY:
为什么不一次转成5V的呢?

如果是自己做的话,这样比较容易实现

网友DL:
变压器,整流桥,电容滤波,7805

网友AS:
引用 网友AY:
为什么不一次转成5V的呢?

如果自己不太熟悉,这样做比较简单一点

网友DM:
单片机一般5V供电,拆一个体积小的手机充电器电路板安装进去即可,输入接市电,输出拆掉USB,直接接单片机

网友DN:
单片机工作电压一般是十几到几十伏,使用降压电路可实现,如整流,滤波,变压器等

网友DO:
如果想省事,可以采用阻容降压的方式,但这种方式效率不高,也比较危险,如果想要文档可以自己做一个直流稳压电源,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最后一章专门讲这个东西,也可以采用AC-DC模块,特点是价格相对较高

网友DP:
找个开关电源吧,单片机运行起来,至少搭建一个最小系统,才可以

网友DQ:
降压啊   但还是5V供电比较好   充电宝   手机充电器都可以

网友DR:
用USB接口供电就行,

网友DS:
可以用变压器变压或阻容降压的方式

网友DT:
电阻电容来降压。

网友DU:
开关电源电路

网友DV:
有jmd10-a,可以将220变为12v,5v

网友DW:
降压,整流,稳压

网友DX:
直接找一个旧的手机充电器,把插手机的一头剪断 把红线和黑线筛选出来 连接在单片机的正负极上

网友DY:
就相当于把一个适配器放在里面,不是有那种带USB充电接口的插座吗?用里面的电路就可以了。

网友DZ:
可以,通过DC到AC变换电路就可以

网友EA:
不是有手机充电器吗?

网友EB:
买一个zigbee智能开关,参考一下里面电路!

网友EC:
降压 整流 滤波 稳压吧

网友EC:
降压,整流,稳压试一下

网友ED:
用放小电路啊

网友ED:
用一个电阻加电容就行了

网友ED:
降压   稳流

网友EE:
可以先用变压器讲220V的市电变压成为12V的交流电然后进行滤波整流,滤波整流可以用二极管做成桥式电路,或者用电容滤波

网友EF:
开关电源,手机充电器都行,我平时用充电宝

网友EG:
通过变压器降压到12V或者9V再用7805稳压就可以了

网友EH:
变压器 阻容降压 开关电源  百度一下就有资料 嫌麻烦就去某宝买一个变压电源

网友EI:
我就是拆个手机充电器,取里面模块用。

网友EJ:
单片机还有外围电路,结合外围电路综合考虑,小功率无需隔离应用可以用阻容降压,大功率隔离应用采用开关电源。

网友EK:
用手机充电器的USB接口应该就可以

网友EL:
我用的是500ma的手机充电器

网友EM:
用变压器

网友EN:
降压,在稳压,最后输出

网友EO:
不建议用做新电源,不划算,找个旧的充电器,看看规格试试。

网友EP:
单独用个电源吧

网友EQ:
需要用到降压电路

网友EQ:
用一个桥式电路和LM317来进行降压

网友ER:
变压器 或者 用手机那个充电头

网友ES:
不知道你是准备做什么用的,可以考虑使用LNK304之类芯片做一个非隔离开关电源,不需要开关变压器,体积可以做到很小的

网友ET:
利用变压器

网友EU:
一般的手机充电器应该可以

网友EU:
手机充电器可以

网友EV:
降压,或者连接适配器

网友EW:
搞一个变压器,要么就搞个手机充电器也行!用USB供电方便得很……

网友EX:
买个现成的模块

网友EY:
用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,,,,,最直接的是插在电脑得USB接口上。

网友EZ:
变压器,整流稳压,其实用手机充电器来做最省事,

网友FA:
直接用5v的开关电源不行码

网友FB:
半波整流上大电容 稳压管

网友FC:
简单点的用变压器降压即可

网友FC:
简单点的就是用变压器降压即可

网友FD:
先降压后整流

网友FE:
上淘宝买个交流变直流降压器

网友FF:
淘宝上可以搜到各种型号的变压器

网友FG:
可以用变压器啊,用DC-DC电路转换成12V之类的都可以吧

网友FH:
先减压到12,然后整流滤波,我们数电刚刚做完

网友FI:
IT有方案的,查一下TI官网

网友FJ:
对啊,用手机充电器

网友FK:
需要稳压电源才可以 电子市场有卖 大概20-30元
如果不想用的话可以直接用直流电源(干电池)

网友FL:
继电器了解一下

网友FM:
你可以焊接或者淘宝一个稳压模块,把220V转成5V和3.3V

网友FN:
可以买220V交流转为5V直流的电源转换器,市面上很多

网友FO:
通过ac_dc转换电路就可以实现啦

网友FP:
可以用降压模块来降压,材料在网上都可以买到

网友FQ:
手机充电器接头就可以

网友FR:
有现成的模块可供选用,最安全方便了。
比如220V-5V模块,X宝上也就几块钱的样子。
自己设计电路除非非常有经验,毕竟涉及人的生命安全,还是小心为好啊。

网友FS:
使用开关电源 转5V ,然后给单片机供电!

网友FT:
交流220V转换成直流5V

网友FU:
这种电源主要有两种,一种是变压器降压,一种是开关电源,直接转为5V

网友FV:
经过整流桥整流,再滤波,7805稳压,再滤波就可以了

网友FW:
有专门的降压模块

网友FX:
把开关电源做里面啊,买个小点的模块,输出5V,就可以了

网友FY:
个人觉得我们常用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办到

网友FZ:
降压整流稳压一套打完

网友GA:
通过线性电源或者开关电源将220v变为5付直流电源给单片机供电

网友GB:
某宝买个 模块   或者 拆一个不用的充电器头   都可以

网友GC:
只能使用变压器,将交流220V转换成直流5V供单片机使用

网友GD:
电路很简单的,不过个人建议你直接用个手机充电头吧,稳定,体积小,自己做变压器比那个充电器头都大,你也可以仿作充电器头啊,元器件又不多,不过那样不安全,发热严重

网友GE:
变压器变压,然后整流,滤波,稳压后得到5v电压。

网友GF:
变压器降压然后整流

网友GG:
使用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即可、功能不需要太大、又能隔离交流端的高压

网友GH:
开关电源 是最好选择吧!建议楼主查阅开关电源相关资料,然后可自行设计一个。

网友GI:
直接取电是不可能的,买个充电头就可以咯

网友GJ:
网上买一个220V转5v的电源模块就好,一般五六元一个

网友GK:
首先你的用变压器降压,然后再结合稳压模块,因为变压器变压之后的是交流电,而单片机所用的直流电,基本步骤就是降压,滤波,稳压。

网友GL:
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机充电头输出5V/1A,足够给单片机供电,如果想自己动手的话,用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降压至9V,然后使用全桥整流,后经电容滤波,在经7805等稳压芯片输出5V电压

网友GM:
通过usb接口

网友GN:
引用 网友GO:

整流滤波把交流变直流啊

网友GP:
想要安全就用变压器降压 ;缺点是笨重沉重;优点是安全稳定 想要省成本就用RC降压电路;外面的便宜货小电器很多都是这种;比如充电灭蚊拍,小夜灯等等;缺点是不稳定;优点是便宜

网友GQ:
整流降压

网友GR:
我建议你用RC 降压,然后并联一个5V 稳压管,然后并联2个小电容,我平时设计 小家电都是这样做的,很多用的5年都没有任何问题的,如果不并联稳压管就容易坏的

网友GS:
推荐使用RC降压电路,自己就可做,不过要选好电容大小,否则容易出现烧坏电路板或功率不足的情况

网友GT:
看你的使用场景,是否需要隔离。

网友GT:
首先,要看你的使用场景,是否需要隔离。

网友GT:
首先,要看你的使用场景,确定是否需要隔离。
第二,要看你需要的负载是多少。
第三,确定降压方案,使用简单的交流转直流+RC降压 效率低供电能力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变压器隔离设计,安全,成本较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AC-DC,再降压到你需要的电压。

网友GU:
用阻容降压后整流、滤波、7805稳压,在滤波。得到5V就行。

网友GV:
可以用一个buck降压电路

网友GW:
105uf电容加全桥整流+稳压管+滤波电容

网友GX:
先根据单片机需要电压,购买对应的AC转DC的变压器。 2、然后将变压器接到220V的电源上,输出单片机需要的直流电,供单片机正常运行即可。

网友GY:
一般不行吧

网友GZ:
你可以采用一个电流转换类的模块,那样就把本来的220v交流电,转成了5v的单片机所用电压

网友HA:
用开关电源直接解决问题哈交流220转直流5V

网友HB:
变压器降压,只是降到交流电,然后整流电路这样才是直流电,最后lm2596降压到5v,7805之类的也可以,但是不如lm2596

网友HC:
网上应该有卖的模块

网友HD:
买一个220V转5V的电源,很便宜

网友HE:
可以用手机充电器插头,和一个usb线就可以,因为手机插头已经进行变压,整流,滤波了,符合电压要求

网友HF:
电流要求小就用阻容降压(50mA以下),200mA以内可以考虑非隔离开关电源,200mA以上最好就标准开关电源方案比较好了

网友HG:
开关电源电路很多。还有和你的功率有关

网友HH:
用你的手机充电器,就可以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HH:
最靠谱的,买个手机充电器就行了

网友HI:
变压器+整流、滤波+7805

网友HJ:
用一个稳压变压器就可以

网友HK:
直接火牛,开关电源,整流电路,的确方法很多

网友HL:
如图,变压器次级输出9交流电,经4个1N4007整流后、滤波输入三端稳压7805,输出稳定的5伏直流电压,5伏电压再经3个串联的二极管降压后,得到3伏电。电路简单、可靠。注意,图上点3即可输出5伏直流电。直接供给单片机即可。

网友HM:
先变压器再整流然后稳压

网友HN:
单片机是+5v供电

网友HO:
加一个桥式整流电路

网友HP:
手机充电器足以

网友HQ:
先根据单片机需要电压,购买对应的AC转DC的变压器。 2、然后将变压器接到220V的电源上,输出单片机需要的直流电,供单片机正常运行或者可以采用一个电流转换类的模块,那样就把本来的220v交流电,转成了5v的单片机所用电压

网友HR:
用开关电源吧或者电源模块吧。

网友HS:
如果单片机耗电不多,可以在用串联电阻以后整流,稳压管稳压以后,并个滤波电容。也可以采用串联电容降压的方法。

网友HS:
如果单片机耗电不多,可以在用串联电阻以后整流,稳压管稳压以后,并个滤波电容。也可以采用串联电容降压的方法。
不用变压器,那就用开关电源,电子电路降压整流,但是输出的是直流5V电压。
如果说要交流5V的话,最简单省钱的还是变压器。

网友HT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个220V转3.3V或5V的变压器,体积也很小。

网友HU:
你看看使用电流转换器

网友HV:
比如单片机的额定电压是5V,那么就要把220V的市电转成5V,那么220V的市电经过220V转12V的变压器降压后,输出的是12V的交流电,那么单片机用的是直流电,就还需要使用整流桥把12V的交流电转换成5V的直流电,如果直接降压到5V的话,从整流桥里面输出的直流电是全波整流,但是这个直流是属于脉动电流的一种,不是纯直流,所以需要将12V的脉动电压稳压成5V。12V的脉动电压先用1000uf的电容滤波,中间还要加个104的瓷片电容滤掉高次谐波然后再输入7805稳压芯片降压稳压到纯直流5V输出,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单片机供电了

网友HW:
现在有产品的AC-DC模块 5V 的很小巧 关键是隔离电源

网友HX:
如果只做一个,用那种1A或2A的手机充电器最好了,将外壳拆去完全能装到插座里,安装时注意安全性,适当进行绝缘处理。

网友HY:
可以AC-DC24V,然后再降压到5V。这些模块淘宝都有卖,而且也不贵。很方便

网友HZ:
1先整流,2然后滤波,3(可选稳压),4斩波,5再稳压

网友IA:
买个最小的5V手机充电的模块,拆掉外壳, 直接放在插座里。

网友IB:
先用变压器把电压降下来,然后整流,将AC变成DC,然后利用稳压芯片,稳压在3.3V

网友IC:
市电先通过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变成脉动的直流电,然后在用电容滤波,加集成稳压芯片即可,可参考模拟电子技术第五版的第十章内容,不难。

网友ID:
直接上网买个220V转5V的充电器就OK

网友IE:
一个最简单的办法,手机充电器,功率不高的话成本可在1-2块

网友IF:
可以直接买个降压模块

网友IG:
220v转12v交流变压器,然后桥式整流,再用三端稳压器lm7805稳压即可

网友IH:
你应该考虑买一个小型的电源,组合在插座里,这样就行了

网友II:
看应用了,如果只是做一个DIY着玩,拆个手机充电器简单省事;做产品的话,用离线式的开关电源也不错,可以把体积控制的比较小。

网友IJ:
买个开关电源,转成直流电,画个DC-DC电路,转成你需要的单片机电压   桥式整流电路

网友IJ:
买个开关电源,DC-DC转换成你想要的单片机电压,桥式整流

网友IK:
用变压器啊

网友IL:
降压芯片

网友IM:
直接用USB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

网友IN(2018-04-26):
开关电源例如手机充电器,2 变压器变低压桥堆变直流再用稳压管

网友IO:
降压输入

网友IP:
220  AC-DC 到12V  12V再用DCDC转成3V3就行了,如果是5V单片机就转成5V ,用个DCDC芯片,5430什么的都可以

网友IQ:
买一个USB转DC5V的线子,再买个DC头

网友IR:
拆手机充电器吧

网友IS:
可使用四节AA电池 或者用常见的充电器 改装一下就可以

网友IT:
USB转换啊

网友IU:
使用变压器进行降压,然后用7805进行转压。就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了

网友IV(2019-02-02):
给单片机供电不建议用阻容降压式,最好用手机充电器与适配器,因为阻容降压式的地是热地,就是说他实际还是220V的电压,在调机中容易引发事故

网友IW:
问题问题是你要叫单片机干什么?只有单片机就用到处都是的充电适配器加一个7805是

网友IX:
能供! 但真实不安全,以前美的电器很多用阻容构降压,后来出现很多不良品,现在己不用这种方式,都采用隔离变压器或开关电源供电,隐患少了很多,再加上现在开关电源都 采用无光偶与TL431架构,成本同阻容降压差不了多少,而却是能在110-240V间都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