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帮忙, 在Keil软件中,编译后出现Target not created

楼主(2017-08-17):
求助大神帮忙, 在Keil软件中,编译后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 问题。怎么办?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 答案,有说:1、

之前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,重启下软件看看,之前我重启后就好了。2、在 C51选项那里点击 9 应该能通过,如果原来是默认选8的话。这个与选用的单片机有关。3、点project》options for.....》target》code rom size 改成large模式4、按device,随便换个芯片,点击OK,然后返回软件界面编译,结果通过了(不出现target not created),接下来再重新把device里边的芯片类型换回来就行。至于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0.0。

都试过了,都不行,是哪里的错误呢?请求帮助 ,十分感谢!

网友A:
第一个报警:WARNING  L16: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                 SEGMENT:?PR?DELAY10MS?LES51
是说:DELAY10MS这个延时函数没有被调用。调用它就好了。
第二个报警:FATAL ERROR L250: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
    MODULE:  C:\REIL\C51\LIB\C51L.LIB (-----)
是说:你的Keil没有破解,没有破解的Keil,最多只能编译2048字节个代码,也就是最多 0800H字节个代码。在购买开发板时,商家都给了这个破解软件,找找吧。

网友B:
错误提示你代码好像太大了,超过了最大这个单片机的存储容量

网友C:
是你的CODE  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,把unsigned char code改成unsigned  char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错误提示你代码好像太大了,超过了最大这个单片机的存储容量

是的 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你的CODE  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,把unsigned char code改成unsigned  char就可以了

不行,谢谢

网友D:
软件没有注册吧

网友E:
应该是没有破解,网上有好多的注册机,随便下载一个就想好了

网友F:
CODE  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,把unsigned char code改成unsigned  char

网友G:
您这个是未破解版。网上找百度云可以按教程安装破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报警:WARNING  L16: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                 SEGMENT:? ...

谢谢,当天已经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你的CODE  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,把unsigned char code改成unsigned  char就可以了

你说数组里的  数太多了?

网友H(2018-05-14):
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,看见帮我解决一下,好吗?我也碰见过这个问题,想问问你们说的把9改成8是改什么呀?我不懂,谢谢你╭(°A°`)╮

网友I:
可能你烧录文件的时候没有先保存文件和加入文件就写了。我上次也是烧不出来

网友J(2019-04-10):
这是怎么回事呢?求助大神

网友K(2019-07-31):
我还是不懂

网友L:
KEIL没有破解,网上随便下个破解工具按照教程破解一下就行了

网友M:
工程文件不完整,你新建一个,重新添加一下新建c文件的名字不要有空格,keil软件编译时,文件名称有空格会出错,具体原理不太清除,

网友K:
这个需要注册机注册一下,我弄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