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电子秤源码

楼主(2017-08-17):
本人亲试,可以实现,电子秤制作学习

#include <stm32f10x_lib.h>
#include "STM32_Init.h"
#include "stm32f10x_it.h"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lcd12864.h"
#include "scale_key.h"
#include "scale_lcd.h"
#include "keyboard.h"
#include "hx711.h"
#include "timer.h"

#define weightNum        0x1FF22

//定义变量
u8 keyNum;        //按键位
u16 outWeightNum;          //去皮重
u8 pointNum; //小数点的位置
u8 saveMoneyFlag;  //保存单价的次数
u8 countNum;        //当前数的位置

Thing  curr, moneyOne, moneyTwo, moneyThree;

//按键反应函数
void funManage(void)
{
        switch(key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Clear :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:去皮指示、去皮量、单价、E2PROM价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ey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Total :                   //多次单次金额总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ey_Tota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OutWeight :         //去皮:当前重量,去皮后每次的AD值都要减去当前值才计算重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ey_OutWe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Zero :                 //清掉价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ey_SetZero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Save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当前金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ey_Sav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Zero 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One :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Two :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Three :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Four 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Five 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ix :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rver :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Eight :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Nine :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Point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ey_OneToNin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break;
        }

}

//12864 显示函数
void disManage(void)
{
        switch(key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Clear :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:去皮指示、去皮量、单价、E2PROM价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Total :                   //多次单次金额总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od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OutWeight :         //去皮:当前重量,去皮后每次的AD值都要减去当前值才计算重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OutWe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Zero :                 //清掉价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od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Save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当前金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Sav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Money1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金额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Money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Money2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金额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Money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Money3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金额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Money3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Zero :
                case One :
                case Two :
                case Three :
                case Four :
                case Five :
                case Six :
                case Server :
                case Eight :
                case Nine :
                case Point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Num > 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MoreLim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od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 //显示重量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od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unsigned long temp;
int main()
{
        u8 i = 0;

        stm32_Init();
        SysTickInit();
    LCD_Init();

        DIS_Init();
//        Timerx_Init(5000,7199);//10Khz的计数频率,计数到5000为500ms

        curr.weight = 0;
        curr.weightZero = 0;
        curr.money = 0;

//        DIS_Init();
//        LCD_WriteCMD(0x01);        //清屏
//        while(1);

//        while(1)
//        {
//
//                temp = GetValueMidTui();
//                //temp >>= 6;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MD(0x90);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Num(temp);
//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MD(0x80);
//                if(temp < 0x20085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Num(0);
//                } else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-= 0x2008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Num(temp)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MD(0x80);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String("                  ");
//        }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Num = Key_Scan();   // 键盘扫描

                if(keyNum != 25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Manag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能实现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.weight = GetValueMidTui();                //重量  滤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urr.weight > (weightNum - outWeightNum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.weigh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.weight = (weightNum - outWeightNum) - curr.weigh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采集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Num != 25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Manag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ody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}
}

网友A:
最近实习正想坐这个,参考下楼主的😃

网友B(2017-10-11):
有没有电路图

网友C(2018-06-21):
真的好,就是没有黑币下载

网友D(2021-11-13):
怎么一编译显示有8个错误

网友D:
这是用32哪个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