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串口通信协议实现光通信

楼主(2017-08-17):
请问论坛上有人实现过单片机光通信的吗,发送装置是LED灯

网友A:
先去研读一下,光电转换的知识吧。

网友B:
好好研读一下,

网友C:
不会,国赛这个题目,炸了,过程中试过用光敏三极管做过,但是距离只有几cm,好段,其它的传感器就完全不可以了,干扰好大

网友D:
这个主要看是否掌握光电转换,单片机是其次。。你的意思是发送串口协议,单片机输入一定码率的电信号经LED驱动芯片处理后驱动LED发射出相应速率的调制光信号,驱动芯片内部一般带有光功率自动控制电路,使输出的光信号功率保持稳定。接收部分:LED发出的光信号由光探测二极管接收转换为电信号。经前置放大器后输出相应码率的电信号,然后解调还原。

网友E:
为啥不用激光?

楼主:
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随着光强的减少,光敏三极管获取的信号幅度会衰减的很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会,国赛这个题目,炸了,过程中试过用光敏三极管做过,但是距离只有几cm,好段,其它的传感器就完全不可 ...

可以使用电筒的聚光材料增加通信的距离

网友F:
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光电转换基础,知道了很多光电器件后就会简单一些。
LED作光源,采用数字通信,即灭表0、亮表1;接收端采用PIN作探测器。因为大多数光电探测器输出的都为微弱电流信号,所以还要进行I-V转换,放大、稳压、A/D转换等处理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集成的光电探测模块,有些输出的直接是数字信号可供单片机处理。